求助,推方向摇杆飞机向前同时右偏

楼主(2016-01-31):
使用的Naza V2飞控,H4 680机架,天地飞8遥控器,最近在玩的时候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推方向摇杆飞机向前飞的同时还会轻微向右偏。
自己尝试重新校准了电调,也在Naza调参软件里面校准了遥控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哪位朋友遇着过这个问题,或者有思路的帮忙参考下,先谢了。

网友A:
调参软件里看看遥控通道是不是你推升降其他通道也在变化?其他通道也在变化就是遥控或许设置了混控!但更可能的是遥控本身推杆不好或是电位器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里看看遥控通道是不是你推升降其他通道也在变化?其他通道也在变化就是遥控或许设置了混控!但更可 ...

拨动各个通道摇杆,在软件里面观察了,没有通道一起变化,不存在联动的情况。。。

网友:
那就看下gps装正没有?gps安装参数调对没有!重安装过的话多飞几次就好了大疆的控会自动修正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