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电压回传时不时回传不了和方向自己偏

楼主(2016-02-01):
我买的这个版本快折磨死人了。一堆问题。
首先是蜂鸣器插座是坏的,长鸣,按论坛方法从背面焊上线才正常。
第二 回传信息尤其是电压回传  传着传着就停止传送了。接收机和控都没问题。刷不同bf cf固件都有莫名的故障比如换了电池就不回传电压啦。
第三 方向会不自主的慢慢偏。从cf软件里看  方向会几十秒自动增长或减少值,而且是累加。重新校准或是点配置页保存一下 就又恢复啦。
第四 配置页有时候保存了跟没保存一样  莫名其妙的  。估计也是笔记本接口问题

第五 刷固件 。有时候刷不进去  会卡死在写入阶段。估计跟线和usb两端接口有关。不排除飞控存储芯片问题。
第四项和第五项大概知道原因。
二三项有遇到的嘛?麻烦看看怎么解决的。
第三

网友A:
我发现我的cc3d刷了bf也是,方向慢慢偏,水平也校准不好,没有,op那么校准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我的cc3d刷了bf也是,方向慢慢偏,水平也校准不好,没有,op那么校准灵活

我以为买到问题芯片了那。如果是软件的事,那就等着升级吧。我现在能让他稳定的电压回传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B:
解锁才能回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才能回传的

不行,好像是飞控以上电显示一会会  就不更新了。或是cf软件里配置页面点一下保存也是同样显示一会儿就不更新了

网友C:
电池电压问题先看看黑盒子数据后再确定原因;我的CC3D刷完BF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自稳飞行时有可能有点儿影响,但影响不大,手动飞行时完全忽略不计,而使用原OP固件时没有这个现象或很不明显,我认为不用为此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问题先看看黑盒子数据后再确定原因;我的CC3D刷完BF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自稳飞行时有可能有点儿 ...

我是接f3飞控然后通过接收机回传到x9d上并且语音报警。低于电压值就语音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接f3飞控然后通过接收机回传到x9d上并且语音报警。低于电压值就语音报警。

恩,我没做回传,感觉是不是飞控里的电压报警设置与遥控参数设置等没有匹配好呢,这只是个人猜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我没做回传,感觉是不是飞控里的电压报警设置与遥控参数设置等没有匹配好呢,这只是个人猜测了。

...

有可能  刷了cf1.12好些。再
guanch观察

网友D:
请问下蜂鸣器从背面接线是接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蜂鸣器从背面接线是接在哪里呢

相同位置的背面  有±符号  焊好测电压

网友(2017-01-06):
引用 楼主:
我是接f3飞控然后通过接收机回传到x9d上并且语音报警。低于电压值就语音报警。

你是怎么接线通过遥控器回传的,是否能给我联系方式,有接线图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