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纠结问题

楼主(2016-02-01):
CC3D连接电脑调试到遥控器时,开控链接后发现接收机的灯灭了(换几个控都一样)检查发现接收机是好的。重新开启电源在链接时还是同样的问题,我手上已经有三块CC3D控板都是一样的问题,我的控是富斯9通跟MC6 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
供电不足,请换一台电脑试试。
接收需要的电比cc3d大很多

网友:
只接U口会供电不足,调参需要用到接收时可以接上电池,调参结束地面站提示重启飞控时应拔掉电池再重启,否则重启不了。

网友:
电池插电了?调试控的时候需要通电好像是吧,如果不行,弄快5V的BEC接上。在其他我就不懂了

网友:
用BEC 5V供电

网友:
估计供电不足 参照楼上的回答

网友:
把桨拆了..直接插上电池比较可靠...

网友:
是要上电池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