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刷了SP-F3飞控的固件后,如何接futaba兼容的睿 ...
请问CC3D刷了SP-F3飞控的固件后,如何接futaba兼容的睿思凯SBUS接收机?

楼主(2016-02-01):
请问CC3D刷了SP-F3飞控的固件后,如何接futaba兼容的睿思凯SBUS接收机?是否需要接反相器?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需要反相器,我要没记错的话,SBUS线接在CC3D MAIN口上,分别为5V GND RX。调参软端口设置及基本配置里再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已经ok!万分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