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歼5

楼主(2016-02-01):
组好了,就是有点重...飞不起来咋办啊...

首飞成功 再附几张图

楼主:
抗美援朝涂装哈哈

网友A:
飞不起来要么是动力不够,要么是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来要么是动力不够,要么是重心问题

这机机推重比大概需要多少?

网友:
马上就用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抗美援朝涂装哈哈

电池是用3s吧?换4s吧,一般都飞得起。要是再飞不起就开作弊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用3s吧?换4s吧,一般都飞得起。要是再飞不起就开作弊孔。

就是用的4s,70涵道,这机机有作弊孔,在机腹位置。

网友C:
只要动力足  门板能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机推重比大概需要多少?

动力当然是越大越好,像真机推重比最少也要大于0.7,我的50涵道米格15推重比大于1。作弊孔应该开在机背上,开在机腹下容易吸入石子,不好!而且作弊孔在直线飞行作用不大,只有在做机动飞行时才会弥补进气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动力足  门板能上天

门板都是可以提供升力的了。。。要改成石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用3s吧?换4s吧,一般都飞得起。要是再飞不起就开作弊孔。

请教啥叫作弊孔。。。。。赶快给新手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啥叫作弊孔。。。。。赶快给新手科普一下

就是增加进气量的孔,单靠模型本身的进气口进气不足或者在做机动的时候进气效率很低的时候弥补进气量。

网友E:
俺朋友的涵道直接装备机背上的飘过。他说是装机身里效率会很低的

网友F:
猎鹰王70,最近有卖白板机那个吧,好装吗?起落架另配的吗?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是米格15,不是歼5
歼5是米格17 ,与米格15有N多不同点来着。

网友G:
你亦可以叫它歼2 ,但是不太正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猎鹰王70,最近有卖白板机那个吧,好装吗?起落架另配的吗?

好装,起落架另外买的,实际重心位置要靠后一点才行,一块2600顶头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朋友的涵道直接装备机背上的飘过。他说是装机身里效率会很低的

这种机头直接进气的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亦可以叫它歼2 ,但是不太正规哦。

哈哈 是的 我去看了下15和17的区别,主要是后掠角和翼刀,多谢提醒!

网友:
这个飞机有链接吗?或者求关键字

网友:
飞机上再加几个五角星,功臣机啊。

网友(2016-07-15):
引用 楼主:
哈哈 是的 我去看了下15和17的区别,主要是后掠角和翼刀,多谢提醒!

还有座舱顶有一点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是米格15,不是歼5
歼5是米格17 ,与米格15有N多不同点来着。

米格15就是歼5,还有双坐歼教5.

网友:
引用 网友H:
米格15就是歼5,还有双坐歼教5.

还有歼5甲,很值得一看

网友:
挺漂亮祝首飞成功

网友:
这个涂装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