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全手动模式穿越

楼主(2016-02-01):
穿越机玩了大半年,平时飞的时间不多,每个周末飞几块电池,进步很慢,一直都是用自稳模式在飞。前段时间受身边几个模友影响,开接尝试手动飞行,但均没成功,没有一次能把整块电池完整飞下来。后来索性就不再练手动,停了约2周。前几天再度调到手动模式,突然感觉像开挂。手动模式很顺手了,比自稳还好飞。     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突然就会了。

网友:
功到自然成

网友:
西西三弟?

网友A:
手动确实非常跟手的说。初练手动,可以把基本设置页面的第二个滑块调小点,熟练了,在增大,那样,翻转更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确实非常跟手的说。初练手动,可以把基本设置页面的第二个滑块调小点,熟练了,在增大,那样,翻转更利 ...

我现在的参数是 55  250

网友B:
飞场真好,可以各种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场真好,可以各种穿

这几天下雨没什么人,平时人挺多,快速穿越时还是有点怕怕。

网友:
厉害啊.....看来我还得再努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参数是 55  250

55是管平衡模式的,250才是管手动的偏转速度的。

网友:
给你分享个设置教程
CC3D 进阶设置教程

1、飞行模式开关设置
三个平衡模式建议直接设置用三个不同的 bank,方便相同模式切换不同的 感度。

建议前两个采用姿态模式(Attitude),第三个采用手动模式(Rate)或者 半自动模式(Rattitude)。方向(Yaw)都采用轴锁定(Axislock)模式(方向 也可以用 Rate,千万不要用 Attitude!)。鉴于推力(Thrust)基本只能用巡航 控制(CruiseControl),其他要不会出现配置错误,要不出现飞行不稳定。

下面介绍下 Rattitude 模式。据官方 wiki 介绍,一旦你尝试这个模式,你就 不会选择其他模式。这个是一个适合你第一次做空翻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 中点附近是自稳模式,一旦打到底(或者你设置的程度)就会变成 Rate 模式。 据官方介绍,这个模式只有在 Pitch 和 Roll 都设置为 Rattitude 模式时才有 意义,如果 Yaw 也设置了 Rattitude 模式,那么会自动被 Rate 模式替代。 如果设置这个模式,那么注意感度调节那块,都得调节! 然后注意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是设置摇杆打到什么程度时候,从 Attitude 向 Rate 模式切换, 注意不能过小,不然非常危险,摇杆稍微打一点点,就有可能引起翻滚。但是 也不能过大,如果超过 100,则不能翻滚,也就是说变成了 Attitude 模式。

2、基础模式设置
下面开始设置三个 bank(我的参数只是示意!)。

前两个自稳模式主要看第一个滑块,感度调节的不同!(注意上面一个是 PID bank1,一个是 PID bank2。滑块越往左,感度越低。) 第三个由于设置的 Rate 模式,所以主要看第二个滑块!

如果方向模式用的 Rate 模式的话,注意调节第三个滑块的感度。 高手的话一般将感度值调节到绿色(活泼的)框范围内。新手建议不要超 出蓝色(适度的)范围。

上面基本设置设置完成后基本已经可以飞的比较好了。

3、进阶模式
Max rate limit (all modes) 这是一个限制飞行器旋转速度的防护性设置项。如果你在用 Attitude 姿态 模式,比例(P)设置的非常高,或者你用 Rate 模式,响应速度设置的比这个 值高,即使你打满摇杆,翻转速度也不会超过这个值。如果你 Rate 模式感度已 经调到 300 以上,记得在此解除限制。 Rate stabilization (Inner Loop) P(比例):设置应用多少油门来改变平衡以达到快速翻转速度。更高的值使飞 行器表现的更加灵活,而更低的值将表现的更迟钝。但是如果值太高,将使飞 行器发生抖动。尽管默认的参数已经能后适用于大多数机器,但是每台机器的 最佳参数都不同。这里和基本设置中的内环比例值相同。 I(积分):通过在飞行中微调油门来快速达到平衡,这里和进阶设置中的内环 积分值相同。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设置什么,将此项设置和比例设置相同总是一 个好主意! D(微分):微分设置了一个抑制因数加在输出上。如果你设置的太高,会使得 飞控响应的更为迟缓一些;如果设置的小,将会使你有超出你另外设定的安全 的比例值。作用类似一个消抖器。设置为 0 则表示禁用。 Attitude stabilization (Outer Loop) P(比例):默认的 2.5 指的是每秒 2.5 度(在基础模式里就是 25)。当你飞行 在 Attitude 模式,如果你很快的拨动摇杆,如果用 105 度每秒的转动速度,要 达到最大角度 42 度,只需要不到半秒就能达到目标姿态。如果你将它降到 10, 即每秒 1 度的自稳,它就会转动的慢一点。对于航空拍摄来说,较低的值可能 更好,而且能够得到更平滑的轨迹。 I(积分):数学上来说它的作用和内环积分项相同,一些飞手喜欢用它代替内 环积分,但是它是徒劳的,这个积分不能用于 Rate 模式。千万不要把内环积分 和外环积分都设置成非零!这可能导致两个控制环路冲突,导致灾难性的事故。

4、翻滚教程
前面说到,推力(Thrust)设置里,都是设置的的 Cruise Control ,Cruise Control 有一些高级功能在 Misc 选项卡里。 警告:此功能只在固定螺距直升机上完成了,并且在多轴上进行了测试, 在变距直升机上可能不完整!本版本是 14.06 的设置项。

MaxPowerFactor(最大功率因数):这是一个限制,4.0 意味着它最大使用 不超过 4 倍的功率来响应油门请求!如果这个数字非常高,那么提防当你把电 机转速很慢的飞行器放在手中时,如果你倾斜机身 90 度时,电机将全速运行! MaxAngel(最大倾角):这是进入倒置模式的倾角,InvertdThrustRev 和 InvertedPower 分别控制方向和倒转时候的动力大小。如果你想急速上升、做硬 启动和制动,将这个数字设置的稍大于 90 度,这样如果你的飞行器倾斜过度, 你仍旧有足够的推力可用。如果你想做快速翻滚动作,你可能需要将这个值设 置为 90 度,使飞行器成倒置时候不继续向下拉自身。 MinThrust(最小油门):当油门摇杆低于这个值的时候,关闭巡航控制。 当然,默认情况下,当飞行器倒置并且 InvertedPower 设置为 Zero 的时候,巡 航控制强制使油门使用这个值。为了安全,不要将此值设置的过低,以免油门 摇杆值最低时也不能低于这个值。(-100-0 表示油门摇杆刚开始的的一点点值, 0-100 表示正常的油门范围。)并且保持足够高,以便飞行器倒置的时候仍有一 定的机动能力。 InvertedThrustRev(倒置推动):固定螺距直升机(包括多轴飞行器)需要 将此项设置为 Unreversed。 Unreversed 选项和 InvertedPower 设置中的 Boosted 一起配合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会使得飞机加速冲向地面。 PowerDelayComp(功率延时补偿):电机从最小推力到最大推力的响应时 间,它允许在进入、退出倒置模式的时候对推力进行预测。 MaxThrust(最大推力):多轴一般设置在 80-90,以便预留一些净空高度来 矫正平衡。 PowerTrim(功率调整):如果你发现摇杆打的很大,但是飞行器只爬升很 少,那么尝试降低这个数字;它对于打很大摇杆但是爬升很少和打很小量下降 一点儿来说是一个折中方案 。 要意识到, 飞行的太过激烈超过你飞行器的推力, 或者你配置的 MaxPowerFactor 将会引起掉高! InvertedPower(倒置模式功率输出):在飞行器进入倒置模式时所用的功率 输出方案。多轴须将此处设置为 Zero,以便翻滚时自动减小油门。 当 MaxPowerFactor 设置为 1.0 的时候,没有助推效果,也就是正常油门。 将他保持在一个正常水平,如 3.0 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你是用的是全油门=全功率,它不会提升超过最大输出功率。将 MaxAngel 设置 为 90,并且将 InvertedPower 设置为 Zero,这个组合将使你在翻滚时候得到自 动油门控制。 普通电调反应比较慢,做翻滚动作时候电调电机可能跟不上节奏,最好使 用 350-400Hz 的高速电调。 最后,感谢章鱼姐的测试!也祝大家爽飞!

网友:
关键还是心里,自稳模式害死人,如果一开始就飞手动可能很快就会了。

网友C:
差不多了刷成BF会更舒服,飞过BF固件的手动基本上不想再飞OP固件的手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了刷成BF会更舒服,飞过BF固件的手动基本上不想再飞OP固件的手动了。

你是我穿越机入门的引路人,看着你帖子入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了刷成BF会更舒服,飞过BF固件的手动基本上不想再飞OP固件的手动了。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刷

网友:
苦练模拟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我穿越机入门的引路人,看着你帖子入门的,呵呵

哈哈,客气了,也很高兴能帮到你,大致方法见我这个回贴中的149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2110&extra=&page=8刷完了后调整飞控接收输入端和电调输出端顺序才行,用PWM接收机只能用5个通道,而PPM或SBUS等一线式接收机可拥有更多通道并可以开启ONESHOT125功能。

网友:
刷完BF,菜鸟变高手。。。。

网友:
你说,你为什么不穿那个亭子,看着我急死。飞得挺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客气了,也很高兴能帮到你,大致方法见我这个回贴中的149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

怎么设置多通道?我现在顶多是6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设置多通道?我现在顶多是6通道

要想有更多通道,必须换PPM或SBUS等一线式接入的接收机了,如果控没有配套接收,就有可能换控了,个人建议上SBUS接收机一步到位,因为延迟小,响应快,更可以开启
ONESHOT功能如果电调符合标准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想有更多通道,必须换PPM或SBUS等一线式接入的接收机了,如果控没有配套接收,就有可能换控了, ...

我的是天地飞9..   4096..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天地飞9..   4096..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因为据我所知天地飞系列遥控器没有与之配套的PPM或SBUS接收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