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ck解锁后出现initialising apm

楼主(2016-02-01):
如题,我设置的解锁电机怠速,解锁后3秒左右initialising apm就消失了,但加锁再解锁又会出现,我初始化两次pixhack了,还是一样,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求解答。这个pixhack我用了不到一周,我的第5轴电调插第5输出通道死活不转,只会滴滴响,但是和第1轴输出1通道换了以后一切正常,飞行中也OK,真是奇了怪了。校准电调时也很诡异,油门最大第二次上电后,解锁,其他5轴都正常,还在响着提示音,就这个第五通道电机会高速转,我这个pixhack买的是真带劲

网友A:
这是完全正常的!

第五通道是模式切换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完全正常的!

第五通道是模式切换通道…………

您理解错了,是飞控的输出通道,接电调的那部分,不是输入通道

网友:
1.initialising apm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2.死活不转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固件没有刷成功

网友:
明显是第5轴的电调有问题,油门校准后应该是电机不解锁就不转,电机旋转就是电调的油门校准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