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转向的P38 分别启动左右电机 加装飞行员,逼格瞬间上升5个百分点

楼主(2016-02-01):
P38 不多说 双发
总起飞重量1100G
配置为 朗宇 2212 KV980 2颗 (官方给出的数据8*6桨 11.0V电压 拉力为 740G)
8*6正反桨 各1片
银燕30A电调 2只
方向舵机 两只
升降舵机 两只
副翼舵机 两只
转向舵机  无!转向轮呈自由状态,这才是此次发贴的关键。

两只电调分别进入接收机的3和6通道(剪掉其中一只电调的红色 正极线)用控上的3号通道,同时,注意是同时控制两颗电机的速度。
再把3和6通道混到4通道,混控比列40%(根据自己的习惯调)  当控方向杆扳动的时候,不但控制方向舵,两颗电机也会根据相应的方向 一边加速 一边减速 现实差动。
再设置一个混控开关,目的在于当地面滑跑 需要调整方向的时候就打开 升空之后,可以关掉。如果飞行时不习惯用方向舵的飞友,可以无视这一条。

昨天拿到外场测试,转向灵活 可以原地调头,滑跑也比较直 正直跑道 基本不需要修正方向(这源于两颗电机的正反转,刚好削除了反扭)
<iframe frameborder="0" width="640" height="498" src="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g0184r5kf3p&tiny=0&auto=0" allowfullscreen></iframe>

网友:
不错,LZ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的第一架飞机,一架双发180的滑翔机,两通道,还不是线性,油门要么最大要么没有,转向也是差速,结果飞起两层楼高撞楼

网友:
这飞机超级稳,动力换强的,可以飞的超级猛  我已经买了3家了

网友:
980kv
11v 建议 用10寸桨,或者换3叶

8寸桨有些太浪费了

网友:
耶,你皮肤可以哦

网友:
有创新的好帖,必须顶,赞!向LZ学习,我也正想做一架。

楼主:
无耻的顶起来

网友A(2017-02-25):
请教楼主,具体一点呢、14sg怎么设置,新人表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具体一点呢、14sg怎么设置,新人表示不会

14gs不会,就用过10cg。想来自由度不高。我是用的开源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14gs不会,就用过10cg。想来自由度不高。我是用的开源控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7-04-10):
这才是高水平高技术

网友(2018-01-07):
引用 楼主:
14gs不会,就用过10cg。想来自由度不高。我是用的开源控

我用的是6EX老控了,请问可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