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空中无法切换到需要的飞行模式

楼主(2016-02-01):
六轴 3.3.2固件。 地面切换飞行模式正常,但是升空后从自稳切换到定点,RTL,AUTO等需要GPS的飞行状态出现错误,无法切换。 查看当时GPS与机架震动都在合理范围内。那位知道什么原因?

飞行模式通道输入

飞行模式通道输入

GPS 数据

震动数据,基本在 30以内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可以尝试用电台连接,起飞后在MP中--动作--设置模式,看看能不能切换

楼主:
谢谢,每次都是起飞后的几次飞行模式切换不正常,后面就可以切换了,似乎跟某种干扰有关,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可以尝试用电台连接,起飞后在MP中--动作--设置模式,看看能不能切换

谢谢,每次都是起飞后的几次飞行模式切换不正常,后面就可以切换了,似乎跟某种干扰有关,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网友:
估计是gps有问题

楼主:
GPS 状态正常。

网友B:
我曾经用APM的时候,遇到几次类似的情况,我当时的情况是,地面上电自检时间长,就算自检通过了,地面也好,起飞后也好,就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后来发现跟我走线的方法有关系,我是飞控、电调和图传什么的都太接近(自制的四轴机架,为了减重,安装区域太紧张),后来把这些走线都独立起来,而且尽量不绕圈就解决了,之后没再出现过。其实像楼主说的一样,应该是某种干扰,地面的时候,整架飞机没有所有模块都工作,可能看不出来,起飞后,可能某部分有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用APM的时候,遇到几次类似的情况,我当时的情况是,地面上电自检时间长,就算自检通过了,地面也好 ...

我是在一个大工地上飞,附近还有个消防队。有大功率手台的人起码上百人,是否会是外部干扰?

楼主:
有道理,但是看了下飞行模式切换通道,波形很干净整齐,似乎也不太像外部干扰导致。估计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罗盘的数据,是否跟这个有关?

外置罗盘

内置罗盘

网友C(2016-09-05):
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特地注册来告诉可能还在困惑的朋友

Loiter模式激活要判断GPS,在判断GPS_OK的时候需要先判断是否已设置Home位置。所以在切换Loiter前先用地面站设置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特地注册来告诉可能还在困惑的朋友

Loiter模式激活要判断GPS,在判断GPS_OK的时 ...

我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是遥控器问题。有一个通道损坏,干扰了模式切换通道,最后导致模式切换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