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飞行中突然掉高度,说没电来了?求解决...

楼主(2016-02-01):
上次电量在40%的时候,突然就地掉高度,吓死了,幸好掉在麦田地上。
今天又是这样,今天看天气很好,满电上机飞行,V版
飞行一切正常,飞到电池还有25%的时候(手机显示),突然飞机开始闪红灯,遥控器一直开始震动,然后飞机迅速开始掉高度,我使劲拉了方向,修正到平地上降落的,
求这个解决原因,下来直接看过电池电量还有二个灯,遥控器也是满电开始飞的,卫星10个左右,求原因啊,出现二次了,都是电量并未完全用完

网友:
可能原因有很多啊 建议联系客服吧

楼主:
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飞控里改降落电压

网友A(2016-03-26):
跟我去年植保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他吗的零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去年植保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他吗的零度!

人家讲的是探索者 就那个小飞镖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把桨卸下来,把电池的电放光。等凉了再重新充满。我的好了。不知道对你的有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讲的是探索者 就那个小飞镖

呵呵!我说的是零度双子星飞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说的是零度双子星飞控!

双子星掉高是切手动掉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子星掉高是切手动掉高吧

不是,全手动模式,毫无征兆!应该是自动进入失控模式!但是T8FG距离就30米,就在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