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四轴用电池需要多大电流的可以满足

楼主(2016-02-01):
打个比方,比如H4 680左右的机架,用3508KV380左右的电机,上6S电池,挂狗,没有云台,用6s电池的话,30A放电流够用不

网友A:
电调必须 30A 因为只有30A 才有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必须 30A 因为只有30A 才有6S

电调肯定是支持6s的了,我的意思是6S电池只有30A的放电能力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肯定是支持6s的了,我的意思是6S电池只有30A的放电能力够不够用

关于放电 电流 这个要看你的飞机重量 30A 肯定小了点 不会你的电池 只有30A放电电流

网友:
电机最大电流X:需要查电机转速功率拉力表,比如100%油门的时候电机的电流是多少
电池放电能力 Y:等于容量乘以C数,2200ma 25C的最大放电电流=2.2X25=55A
电调最大电流 Z :估算不小于最大电流除以轴数,以四轴为例,总电流100A,那每个电调以100/4=25A为基准,
X,Y,Z之间的大小要有个衡量,通常X略小于Z,Y略大于4倍Z 。电池太小,放电能力不够只能提供电机70%油门时的电流,那大功率电机就是你闲置的,电池太大则电池电量是富余的;电池电机都匹配了,电调过小不仅发挥不出动力性能还有可能烧毁电调;当然电调过大不仅无用,还平添重量。

还有就是1S和6S的同规格电芯放电电流没有区别的,因为是串连的。但是针对同一个负载 在最大电流以内的实际工作电流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最大值不会超过容量乘以C数。

网友B:
5楼正解

网友B:
反正我的3508电机的4轴飞机,全重2400g,1447的桨,起飞总电流大约是16A左右,悬停总电流11A左右。平均到每个电机,电流大约是3~4A电流。实际考虑复杂的情况,每个电机10A电流绝对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3508电机的4轴飞机,全重2400g,1447的桨,起飞总电流大约是16A左右,悬停总电流11A左右。平均到每 ...

重量控制不错,续航应该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量控制不错,续航应该很好

4S5200电池,也就22分钟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S5200电池,也就22分钟多点。

你没用低kv配合6s电池啊,不然5200电池都可以到28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用低kv配合6s电池啊,不然5200电池都可以到28分钟左右

当时不懂,买了580KV的电机,不支持6S。
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