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画的碳纤板机架,用450的配置,顺带请教下各位的飞行经验

楼主(2016-02-01):
画了两个星期的cad,今天终于把四轴装起来了。

今天出去飞了一下,用的MWC的飞控
想请教各位,我总是操作不好,尤其是飞机的油门,想让飞机停在一个高度真的是非常难啊,飞机不是上升就是下降。水平方向的控制也是,很难通过遥控器让飞机基本停在一个区域。问问大家有什么经验和技巧(暂时不考虑使用GPS水平定点和气压计定高,想联系手动悬停)

网友A:
手动就是多练多飞,这个真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就是多练多飞,这个真没啥好办法

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怎么练习呢?

网友:
经验就是多飞多练,找手感

网友:
换个飞控也能解决

楼主:
请教一下用什么飞控呢?

网友B:
去模拟器里找个直机练去,包你进步飞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什么飞控呢?

要用商品飞控,便宜的有极翼的p2,还有零度s4,dji的naza lite,当然还有更贵的

网友C:
新手飞行的技巧在于,把油门开到能基本定高后手指离开油门,用微碰触动的方式微调油门。如果手指按住油门不放,新手绝对控制不住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飞行的技巧在于,把油门开到能基本定高后手指离开油门,用微碰触动的方式微调油门。如果手指按住油门不 ...

求教,如何把油门调到能够基本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模拟器里找个直机练去,包你进步飞速

直击指的是直升机还是四旋翼啊?

网友:
在遥控上调整下油门曲线 让悬停点的上下的百分比变大。摇杆的行程不变 减小油门百分比的行程 就会好控制些,但是这样就会降低灵敏度。 你现在轻拨半毫米的摇杆 实际都已有 X%的油门浮动 所以回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击指的是直升机还是四旋翼啊?

是直升机啊,我感觉直升机跟四轴操纵差不多,而直升机控制上难很多,所以进步快,我以前玩玩具直升机,后来四轴上手直接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