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來搞台LT130玩玩

楼主(2016-02-01):
一直都想搞台比較迷你的穿越機,之前改裝過兔斯基+藍天迷你圖傳和鏡頭,但是確實受不了空心杯電機,經常壞。直到最近藍天送了台130機架,實在太可愛了,又燃起了我再組裝一台迷你穿越機的決心,意想不到的,竟然比我的240還穩定

网友A:
我打算弄的配置和楼主的差不多,我还弄了电机保护器,我是打算用F3的飞控配合oneshot的电调,不知道会不会更好,拿这个来做3D机在家里飞会不会很牛B
楼主上飞行视频吧,非常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弄的配置和楼主的差不多,我还弄了电机保护器,我是打算用F3的飞控配合oneshot的电调,不知道会不会 ...

我是mini cc3d+oneshot,試飛明顯比普通電調更穩定
有3寸的3d槳嗎?我只找到5寸和8寸的,但比普通槳貴很多

网友A:
听说1104电机很容易坏。提前先弄了1104的保护罩,1104和2204,3D浆还没出时间问题。来点飞行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1104电机很容易坏。提前先弄了1104的保护罩,1104和2204,3D浆还没出时间问题。来点飞行视频吧

外面很冷很大風,還沒有機會到外面飛,這星期日吧
聽說DYx的1104很容易壞,致x的應該好多了,另外3020比想像中耐炸,在家裡撞了幾次還原好

楼主:
電機保護器造得不錯哦,很精緻

楼主:
我也自制了電機保護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1104电机很容易坏。提前先弄了1104的保护罩,1104和2204,3D浆还没出时间问题。来点飞行视频吧

怎么做的?求教 设备已经再路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自制了電機保護器

求教怎么做的 设备已经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做的 设备已经在路上

超簡單,我這台LT130用10ml的小瓶切開兩邊,或者小瓶直徑是21mm就可以

网友(2016-03-03):
这玩意儿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