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3的螺旋桨电机是斜的,为什么?

楼主(2016-02-01):
电机是斜着安装的。

网友:
向内倾斜抗风性能更好!

网友:
      多轴对方向的控制 依赖于 正反电机组的转速差 轴越多 桨越大 对方向轴的控制 就越有效 小轴距四轴 对方向轴的控制力较差 利用反正电机组 往不同的方向倾斜 电机 来增强 对方向轴的控制力 也能减小 在控制方向时 正反两组电机的转速差别 即提高了响应速度 也降低了 控制方向轴 对 冗余升力的消耗

    大八轴和六轴也可以采用这种设计 同样可以有效的增加对方向轴的控制 不过这种设计 也有缺点 倾斜角度越大 损失升力越厉害 一般都是找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