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 更换相机后怎么调参

楼主(2016-02-02):
需要换个摄像头,所以才有了后面的麻烦事啊估计是配重不同,新摄像头已按上,roll就在不停的抖动(每次一到平衡位置,就会掉到-45度,再慢慢转到平衡位),只好调调参数

先问下USB线是怎么回事,手册里也不写怎么连。明明接口之后3个引脚,却有4根线,那根红的是什么鬼。我就是用黑线对应接地,可算能连接读取数据了

官方的视频里尽然不说怎么校准,这是有多坑啊
在Google上找了个,连接好之后把Dirven Voltage都是成零,然后点"initialize Params"响三声,然后......说好的三声呢。根本就没有啊。
以后说朝下放,按"auto calibration", 手拿着水平仪呆来一分钟,什么反应都没有

结果回头发现Dirven Voltage的值都没保存,现在回不去了
求3轴Dirven Voltage的原始参数!!!!!
求怎么调参,roll才能稳定!!!!!

网友(2016-12-11):
我是140b,想知道这么用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