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楼主(2016-02-02):
这个帖子之前发过《LD蓝精灵的第一眼印象》、《LD蓝精灵 2208 装机测试》2篇帖子,由于用的新装的机架不是很理想,原因是新的机架是有PCB电路板的,但是在电路板之上是用6个减震球来支撑,飞控,电池图传等等几乎所有设备都由这6个减震球来支撑,,导致飞行过程中相当不稳定,因此,从新换了机架,新机架为QAV280.由于以前就有一架,所以装起来比较顺利,也正好可以与之对比。新老机架的架子,接收、桨、飞控(APMPRO)是一样的,包括各种参数及PID.不同的是电机,电调,图传。老机(A代表)S2204 2300kv,乐天20A,创新科5832 600mw图传,新机(B代表):蓝精灵 2208  2000kv,乐天15A,Q版600mw。可能是由于电调的线的长度和图传的重量等不同吧,装完以后,居然都是530克左右,太巧了。但是飞的时候感觉很大不同,2204电机的飞行稳定,操控灵活,2208电机的感觉比较笨重,飞机还有抖的情况。我目前怀疑问题出在电机的不同上,请论坛中的各位一起分析下原因吧。

老机的惦记保护器

老机的惦记保护器

自制电机保护器

自制电机保护器

俩兄弟

俩兄弟

俩兄弟

俩兄弟

新机重量

新机重量

老机重量

老机重量

楼主:
2204电机的续航时间比2208的多1分多钟 ,音速2200电池 2204的8分15秒,22086分52秒

网友A:
这保护盖太丑了不说还增大风阻。还是买匹配一点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保护盖太丑了不说还增大风阻。还是买匹配一点的比较好

那个蓝的不成,白色的还可以吧

楼主:
?from=y1.7-1.2

楼主:
室内,自稳模式小试

网友B:
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动力搭配及PID上。KV2000的电机更应该上6寸桨或5寸平头或3叶桨,这样动力才能充沛,所以你会觉得飞机重;
虽然两者的机架、重量等相同,但是因为使用的是不同的动力,所以PID不可能完全一样,必须得精调才会飞得更稳,所以你能感到飞机抖;

网友C:
本来想说2208 KV2000可以用更大的桨,或者用三叶桨
但是想来想去也太奇葩了,你的电池根本扛不住那么大的电流

所以这是个不科学的配置。考虑到短板在电池上,2206已经是极限了。

另外抖调一下PI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动力搭配及PID上。KV2000的电机更应该上6寸桨或5寸平头或3叶桨,这样动力才能充沛 ...

重新换了5045的3叶桨,居然不抖了,难道真是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说2208 KV2000可以用更大的桨,或者用三叶桨
但是想来想去也太奇葩了,你的电池根本扛不住那么大的 ...

重新换了5045的3叶桨,居然不抖了,难道是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说2208 KV2000可以用更大的桨,或者用三叶桨
但是想来想去也太奇葩了,你的电池根本扛不住那么大的 ...

科学的配置应该是?求推荐

网友D:
鸡鸡能不能装得专业点,这瓶盖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鸡能不能装得专业点,这瓶盖也是醉了

不用花钱买呀!我感觉瓶盖不错的,受力可变形,不会碎,比卖的或3D打印的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换了5045的3叶桨,居然不抖了,难道真是桨的原因?

动力系统也包含桨,所以换不同的桨理论上PID也不应该完全一样。你换完了三叶桨后,动力明显提升了,所以原来的PID基本适合了,同时也不觉得飞机重了,因为新电机是低KV,配桨不合理,动力已显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系统也包含桨,所以换不同的桨理论上PID也不应该完全一样。你换完了三叶桨后,动力明显提升了,所以 ...

多谢!是不是这个配置5寸或6030的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是不是这个配置5寸或6030的比较合适

恩,我认为是5寸三叶或6寸比较好,要是拼速度和暴力螺距再大一些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认为是5寸三叶或6寸比较好,要是拼速度和暴力螺距再大一些都行。

我之前用ATG的6045就抖,换了5寸3叶的不抖了,不知道5寸2叶或6030能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学的配置应该是?求推荐

2204,2205,2206。。。话说还真是第一次见2208,可能见识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换了5045的3叶桨,居然不抖了,难道是桨的原因?

说明原来的桨不平衡~~

网友:
三D打印,护盖,好看,不耐撞,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说2208 KV2000可以用更大的桨,或者用三叶桨
但是想来想去也太奇葩了,你的电池根本扛不住那么大的 ...

我是加了减震板的,不知道不加的话效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