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图传,附航拍瞎飞视频

楼主(2016-02-02):
大家好,最近又开始把飞机捡起来了。先上视频,瞎飞的。。。飞得很啰嗦啊。其实在半空中真没啥可看的。风大又不稳。。悄悄的说我看视频好多时候,都是看起飞。。。然后中间快进 快进 快进 然后看降落。。哈哈哈哈

潜水了一段时间,把图传什么的搞得一知半解的。最近想弄套图传,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大神们
1:   就飞几百米一千米以内的距离,大家推荐一套图传我用天8X,直接上5.8G 600MW的行么?会不会有干扰或者信号压制啥的?

2:   如果我用5.8G 600MW的图传蘑菇头天线,再配合天8X2.4G遥控。。图像稳定输入的有效距离大概是多少?

3: 摄像头用小米运动相机可以么?刷了固件以后是可以视频输出的,问下用小米相机传回来的图像延长大不?会不会影响到对飞机的操控。

网友A:
5.8G图传和遥控器2.4G目前来说没有看到什么 干扰问题。

传输距离,要取决于你的飞行高度,环境,天线匹配,和发射机功率, ,
又不是搞飞丢大冒险,没必要去挑战极限的话,一般用TS832,600MW的用都够了,
因为每个人的飞行影响的因素都各有不同的,建议用三叶+平板效果更好。

模拟图传,基本上看不到延迟的,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图传和遥控器2.4G目前来说没有看到什么 干扰问题。

传输距离,要取决于你的飞行高度,环境,天线匹 ...

感谢回复,我飞行高度也就200米左右,可见范围内飞行,问一下,1.3翼展的固定翼,用2216kv1400搭配多大的桨合适,飞机起飞重量900g左右

网友(2016-03-24):
兄弟,你会发现越飞越远的,以前我也是5公里内就满足了,后来发现分分钟就到5公里了,然后现在要求20公里以内的设备了,所以最好直接上好的

网友:
觉得TX601  600mW能满足,也可以超出你的距离要求,他们现在也在做活动,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