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面站电台问题

楼主(2016-02-02):
买了套地面站电台,配的X4V2飞控,看卖家说距离1-2公里。害怕炸鸡,所以我一般遥控器图传什么的都喜欢在地面上开车进行下拉距测试。昨天喊朋友陪我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环境开阔,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遮挡,也没有高压线之类的。结果车子开出去500米,地面站软件上的数据就不动了。想问问各位,电台到底多少距离内比较稳定?PS:昨天还测了下5.8图传,地面拉距2.6KM才没图像。

网友A:
空中的实际距离要大于地面拉距离。

网友B:
如果传输路径上有障碍物遮挡的话,距离不会太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的实际距离要大于地面拉距离。

这是肯定的,但是500米就断也太夸张了,我是在一条新建的没通车的笔直的大马路上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传输路径上有障碍物遮挡的话,距离不会太远的。

没有遮挡,我在一条没通车的笔直的大马路上测得

网友:
一般地面500m空中1km以上没问题

网友:
这个还要看你是否是全向天线,和收发天线的方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肯定的,但是500米就断也太夸张了,我是在一条新建的没通车的笔直的大马路上测得

高频电磁波的传输是很复杂的,不是你目视目标之间没有障碍就是理想的传输环境。我们测试时都是设置好失控返航就让它自己飞,监控失控返航点的距离。

网友:
好像电波是靠大气层反射接收的 直线测不准

网友:
wifi地面站200M而已,關鍵在wifi的有效距離

网友:
地面站飞远了没信号是没有问题的,在所有参数输入地面站,飞行器开始自主飞行之后,飞行器是按照你输入的参数自主飞行,就算你所有的控制信号都丢失,只要飞行器有足够电力,飞控、GPS都运行良好。飞行器都会按你设定的线路和参数飞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