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小树林休闲飞,高手来帮看看这轻微抖动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6-02-02):
头天还飞呢好好的穿越机突然就开始严重的抖起来,经过各种折腾,最后发现用了假的3M贴造成飞控粘合不好,更换后才解决,刷了CF 1.11.0版后2模式已经可以飞了,自稳还相当的稳,PID默认是 1.4  0.030 30  被我改到1.7  0.035 35 ,之前1.10.0版的PID是2.0 0.035 40,一直都是手动模式飞,飞行中发现视频就是出现小抖,不知道是硬件的问题还是PID的问题,高手们麻烦帮看一下原因。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A:
飞行、场地、音乐都不错,视频前后稍抖,哎,我这公园里不让玩儿,只能在小区里练一练了,感觉应该是俯仰PID的事儿,严格来说横滚与俯仰PID不应该完全一样,除非是正X型机架且重心也在机架几何中心上,大多数机器俯仰PD值应该大于横滚PD值,你再调一下俯仰PID试试,而小油门不抖动大油门抖动就得调一下TPA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场地、音乐都不错,视频前后稍抖,哎,我这公园里不让玩儿,只能在小区里练一练了,感觉应该 ...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之前就飞CC3D刷了TL软件自动调参就发现两个的PID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机架不是正X型的,只是发现很多人的参数都是两者一样,我用NAZE32就把它调成一样的了。我改一下PID试试估计会有效果的。

楼主:
我的机型是280的,已经过时了,现在的都玩210或是以下的机型了,你看一下论坛里的文章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场地、音乐都不错,视频前后稍抖,哎,我这公园里不让玩儿,只能在小区里练一练了,感觉应该 ...

我发现我是大油门时会抖动,这时是调高TPA数值还是降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是大油门时会抖动,这时是调高TPA数值还是降低呢

你首先得找到开始抖动时的油门位,也就是TPA Breakpoint的值,比如中油为1500,中高油为1700等,然后测试TPA值,我粗设的是0.5,你可以细调大小,住大油门推,如果还抖就再减小儿点儿,直到最大油门不抖就行,因为我的不抖就用这个值了没细调过,你试试看我的理论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是3s2200mah的应配多大的机架和电机

我觉得电机要配2204 机架可考虑260的,等水平好了再考虑4S1500的电池和210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机架比260机架更灵活吧,没有260好操从是吧

是的210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