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摔了一下3号电机转速下降,飞控为cc3d

楼主(2016-02-02):
280上次摔了一下之后,推油门3号电机转速比较低,拖后腿飞不起来。飞控是cc3d。但是单独连接出来推油门3号电机正常。刚才重新校准了怠速和遥控器,但是还是这种情况。大家有遇到过么,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好的控,不好好保养

网友B:
电机卡主了很正常  也有可能是电机的磁铁掉了  最后也可能是电调问题 也有可能是cc3d 摔坏了 一切皆有可能 按照顺序排查吧 穿越摔摔很正常你这种情况很常见 一个一个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卡主了很正常  也有可能是电机的磁铁掉了  最后也可能是电调问题 也有可能是cc3d 摔坏了 一切皆有可能  ...

谢谢这位魔游,原因是桨装反了。飞机已经ok,不过,刚刚已经放飞了。现在正在寻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魔游,原因是桨装反了。飞机已经ok,不过,刚刚已经放飞了。现在正在寻找

服了,反正找到原因它就跑

网友:
嗯哪嗯哪。图上浆就是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魔游,原因是桨装反了。飞机已经ok,不过,刚刚已经放飞了。现在正在寻找

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吗?

没呢。明天贴寻机启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了,反正找到原因它就跑

找到原因后还重新填了一下参数。下午就放飞了。。。。。。。唉,卫生纸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控,不好好保养

嘿嘿。都想换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