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手势的问题

楼主(2016-02-02):
控制摇杆应该用一个手指还是两个好呢?好在哪?

网友A:
精确捏奶指,暴力一指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确捏奶指,暴力一指禅!
精辟

网友C:
经典,纯爷们!

网友D:
我感觉拇指好

网友E(2016-03-16):
手指长的应两指,操控精准。手指短不用勉强,单用拇指也可。

网友F:
这玩意没有区别和意义,纯属于习惯问题

网友G:
习惯问题吧,到一定程度了估计用嘴都可以,但教科书上说新手最好是拇指和食指。

网友H:
拇指和食指是捏着前后还是拇指按着顶食指扶着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精确捏奶指,暴力一指禅!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