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4PLS 遥控的遥测模式数据问题

楼主(2016-02-02):
我按照说明设置了,只能看到一个电压是6V,而且一直是这个数据也不变化,不知道怎么玩啊???

楼主: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

网友:
这是你接收机电压,电池电压,转速,温度这些感应器要单独购买

网友:
需要加装相应的传感器的,选购件,价格都很贵,没啥必要的。

楼主:
那算了,还是用BB叫比较实惠啊

网友:
我装了,有点意思

网友:
参看我的旧帖。4PLS动力电源电压回传线的制作和测试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33524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