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旋翼头改无副翼旋翼头

楼主(2016-02-02):
一张照片足够。。看了

网友:
固定翼表示看不懂

网友A:
上机试过吗?

网友B:
中间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怎样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怎样固定

3D打印的。过盈配合有螺丝固定。。

网友C:
一秒变dfc啊~3d打印真心方便,精度高了以后配件不用愁了

网友D:
哥们 3D打印的东西用在这里不太合适 经不起折腾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 3D打印的东西用在这里不太合适 经不起折腾  注意安全

谢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受力部件还好吧。

网友E:
3D打印太好了,强度怎么样?主轴换了短的是吧?

网友F:
不影响你的桨距吧?

网友G:
雷虎325的无副翼旋翼头就是这么弄的,连杆和限位那块也得经常上活塞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受力部件还好吧。

其实这里横向受力不小哦…亚拓450l dfc杆断了多少没听过?

网友I:
试飞一下吧,有可能相位不准……但是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这里横向受力不小哦…亚拓450l dfc杆断了多少没听过?

嗯。。试试呗无聊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秒变dfc啊~3d打印真心方便,精度高了以后配件不用愁了

挺方便的,。。不过有的可以用有的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试过吗?

准备试试。还得调整斜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影响你的桨距吧?

影响得换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飞一下吧,有可能相位不准……但是支持DIY

嗯。确实不太准了得加长上面球头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打印太好了,强度怎么样?主轴换了短的是吧?

嗯得换短的。

网友J:
感觉拉杆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拉杆强度不够

不3D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确实不太准了得加长上面球头的长度。

看一看,用一手握住旋翼头,另一手转动十字盘,如果能有一定角度的转动,也就是说旷量很大,这就是相位不准的原因了,可以再改进一下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一看,用一手握住旋翼头,另一手转动十字盘,如果能有一定角度的转动,也就是说旷量很大,这就是相位不 ...

有点间隙。3D打印不精确我怕间隙太小不灵活弄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雷虎325的无副翼旋翼头就是这么弄的,连杆和限位那块也得经常上活塞油

那个机子我没见过我去搜搜。

网友K:
泰世x7就这结构

网友:
H臂设计,比DFC好点

网友L:
等于桨夹也换成无副翼的啦…?有没有不换桨夹的改无副翼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于桨夹也换成无副翼的啦…?有没有不换桨夹的改无副翼方法…?

这个本身就没换桨夹。。。不过要调节桨夹上面球头的长度。

网友:
x7的好像就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身就没换桨夹。。。不过要调节桨夹上面球头的长度。

本身V3的桨夹力臂伸出应该是短一点的喔

网友M:
看着感觉好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着感觉好害怕

没一点事儿。。。比球头扣结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