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炸鸡。求分析。

楼主(2016-02-02):
H4 680 的机。  珀金30A电调,致盈4110电机   1755桨 。。。起飞重量3.3KG。   34%能油门起飞是不是太低。
今天朋友固定应挂树上,我拿钩子和绳子用四轴救。  成功把固定翼救下。。   可是问题是途中选定点的时候偏移严重。   打返航往别处飞。。最后还好手动降落了。。。。

LOG在此。 http://pan.baidu.com/s/1o7cl0fg

主要是 err:EKF_CHECK_0   err:EKF_CHECK_2     看到这2个错误。。。      飞控是Pixraptor飞控 基于pixhawk改款 完全兼容

固件是最新的3.3.1.  求解。。。 无限感激。。。

网友A:
固件更新一下嘛!ekf在旧版本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更新一下嘛!ekf在旧版本问题比较多

已经是最新的固件了哦。。

网友B:
应该是罗盘问题,超标很大,重新校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罗盘问题,超标很大,重新校正下。。

请问有QQ吗?  我想问详细点。。。 请大大指教下。。。     已经炸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QQ吗?  我想问详细点。。。 请大大指教下。。。     已经炸怕了。。。

这飞机看来不错,PID也跟的很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你的罗盘突然失常挺奇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看来不错,PID也跟的很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你的罗盘突然失常挺奇特的。。

但是PIX内置有罗盘。。  GPS里面有罗盘。      应该是双罗盘。。 怎么会这样!!  好郁闷。。。
如果可以加下我QQ可以吗?  :14344444   不会烦你的。。   只是指点下LOG怎么看。  交流下心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PIX内置有罗盘。。  GPS里面有罗盘。      应该是双罗盘。。 怎么会这样!!  好郁闷。。。
如 ...

PIX 双罗盘可以互相比对,但是内罗盘因为机架空间原因,飞行中很容易出现电器干扰,我都是校正好关掉罗盘2(内罗盘):在设定页》全部参数》compass_use2 =0

我不是很懂LOG,也是论坛提出问题,很多高手会来帮忙的;
你的问题我是用猜的,因为罗盘方向不正常,是不是校正哪里不对,这样应该重校正就会正常,
如果没效果,我也没招哦!

罗盘校正论坛很多,可参考;

校正结果会有3个数字,如果有超过400的,那要排除干扰再校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 双罗盘可以互相比对,但是内罗盘因为机架空间原因,飞行中很容易出现电器干扰,我都是校正好关掉罗盘 ...

谢谢你的深入解释。。。。

但是我翻查之前的LOG。  发现有时候线是一样的。   有时候刚好翻转。。        我发上来的这个是翻转的。。    前一天的是重合的。。。          再推前也有翻转的  凡是也没有出错误提示。。。   所以这里有点诡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深入解释。。。。

不是偶尔有,是飞行激烈的时候会出现;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以前的主题: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677EKF检查到异常,会终止飞行启动LAND模式,你的表现跟这个一模一样(只是上例是GPS跟加速问题)。
你的飞机在移动速度比较快时,出现罗盘异常,然后促发LAND模式,你开始觉得飞机不听话,切到定高最后手动控制住。

GPSspeed+MAG

罗盘处理好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偶尔有,是飞行激烈的时候会出现;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以前的主题:http://bbs.5imx.com/forum.ph ...

谢谢。。。   大概了解。。就是要重新校准罗盘,然后关掉一个。   等我重新搞好机架后试下。。。
请问有没有什么教程关于看这个LOG  或者上面这些名词的解释?  比如 GPS.sop是什么?   正常值是多少?    有的话我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偶尔有,是飞行激烈的时候会出现;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以前的主题:http://bbs.5imx.com/forum.ph ...

这次真的炸了。。

这个是不是SP  SV  导致的?    GPS也有问题?

我定点十几分钟后,准备降落。  打返航后,  它飞到起飞点准备降落。。。   降落的时候开始慢慢做圆周运动。。   圆周越来越大。。 我改变模式  用自稳。其实是成功降落了。。。   但是我好奇想知道是不是GPS问题。。 又起飞。。。 最终失控撞掉。。。

LOG在这
http://pan.baidu.com/s/1mh1Zu7u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真的炸了。。

这个是不是SP  SV  导致的?    GPS也有问题?

如果是切到定点模式时,出现绕圈的情况,那就不必看LOG了,一定罗盘的方向指错了,验证方法:可以接上MP,然后让飞机转到看着YAW为0度(指北),再拿出指南针或智慧手机的指南针比对飞机看看。
修正方法,底下任何一种:
1. 比对后松开螺丝,按差异的角度转动罗盘,然后看看MP是否正确了。

2. 顺绕圈就把罗盘逆时针调个10度,然后定高稳定后,切定点看看还会不会出现绕圈,不行就重复做。

3. 到设定调参页,compass_DEC, 输入修正值(3.14=180度,自己换算)
4. 到初始compass, 勾选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真的炸了。。

这个是不是SP  SV  导致的?    GPS也有问题?

另外,看了下log参数;PIX 的罗盘位置要设为0,你设定成8(180度)
compass_orien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切到定点模式时,出现绕圈的情况,那就不必看LOG了,一定罗盘的方向指错了,验证方法:可以接上MP ...

经过你提示。。 我检查了一遍  发现了一个问题。。。 可能真的是这个原因。

我原来是用APM 系统自动选了180。       这次换了PIX。  系统也是自动选择180.。   估计问题出在这里了。。。

还有我在家测试,  不管怎么设置,。   偏航(deg)这个也是跟随飞控变。就是说内罗盘。      我关掉内罗盘也没用。  不能跟随GPS的内置罗盘变化。。。

这有问题吗?  肯定不是罗盘问题。  因为我在校准罗盘里面 分别单独转GPS 和 飞控。。   是有分别的。。   1  2 都在转。。。    就是校准完毕。。 不管怎么设置。  偏航哪里只随飞控转动。。  GPS转动怎么设置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你提示。。 我检查了一遍  发现了一个问题。。。 可能真的是这个原因。

怎么全部设定错了?改好再校正一次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全部设定错了?改好再校正一次就OK。

我就是已经改正过来了,但是我这样搞掂后,也校对了罗盘。。   把GPS和飞控分开。  转动GPS,那个偏航是没有反应的。       只有转动飞控  偏航数值才会变化。。       不管我这里怎么设置。 结果一样。。  就好像只用了飞控的罗盘。 没有用外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已经改正过来了,但是我这样搞掂后,也校对了罗盘。。   把GPS和飞控分开。  转动GPS,那个偏航是 ...

在室外GPS锁定后就正常了。

楼主:
ok完全明白。。。。还有有好的gps推荐吗,我想再买个做双gps.现在用北天的m8n   希望能推荐个给我。。。带罗盘和不带罗盘  有源天线最好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有问题我再问。。。现在画图重新改一下h4-680..你那有图纸吗。。。改好做出来才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