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180改装小金脑陀螺仪定速

楼主(2016-02-02):
由于不满意原装定速,正好有模有改装小金脑定速到X3上,于是有了想法,由于焊工不行,请了本地模友MQJ先生焊接布线,在此鸣谢MQJ先生。

网友A:
很好,飞行如何。我现在也在折腾180,改了k8,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行如何。我现在也在折腾180,改了k8,还没试飞。

我也没飞呢,飞完看看

网友B:
我也有用小金腦改定速ㄋ
我是裝在Q3上
好飛極了
小金腦定速攻略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用小金腦改定速ㄋ
我是裝在Q3上
好飛極了

我就是看了您的改装贴,谢谢您的开创精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您的改装贴,谢谢您的开创精神

哈哈
我也是看到國外友人這樣改
我才跟進
對了
你的 180 電變是卡司特
定速最小油門與最大油門記得要設定 1046 與 1960喔

Patrick

网友C:
小鸡折腾定速没多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是看到國外友人這樣改
我才跟進

我是直接校准油门行程那样弄得,然后直接金脑陀螺仪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折腾定速没多大效果

没事,鼓捣一下感觉比以前好多啦,飞着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是看到國外友人這樣改
我才跟進

能否加您QQ

网友B:
我沒有QQ耶
只有 LINE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QQ耶
只有 LINE

我用金脑内建定速还用设置你说的1046到1096的油门吗?在哪里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金脑内建定速还用设置你说的1046到1096的油门吗?在哪里设置?

w大

1046-1096 是原廠針對卡斯特電變所提出的最佳油門信號校正值
設定畫面參考如下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

1046-1096 是原廠針對卡斯特電變所提出的最佳油門信號校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

1046-1096 是原廠針對卡斯特電變所提出的最佳油門信號校正值

这个1046-1096也就是说必须设的吗不论用电调定速还是陀螺定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1046-1096也就是说必须设的吗不论用电调定速还是陀螺定速吗

WAN大
只有陀螺定速時才要設定
其實內定值 1000-2000也是可以的
只是 1046-1096 是原廠提出針對卡斯特的最佳化參數
供您參考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大
只有陀螺定速時才要設定
其實內定值 1000-2000也是可以的

谢谢,我已经这样设置了,然后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这样设置了,然后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wan大

看得我也想弄台 180 來玩

Patrick

楼主(2016-03-07):
引用 网友B:
wan大

看得我也想弄台 180 來玩

小飞机太坑了,改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飞机太坑了,改装

WAN大

我最近也弄了一台 OXY3 三槳
也是配小金腦
預計本周可以到貨了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大

我最近也弄了一台 OXY3 三槳

牛,台湾有地平线售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台湾有地平线售后吗

售後是指 oxy3 還是金腦 ?
MSH 全系列台灣有售後
OXY3 沒售後
但是國外買料還滿快的

Patrick

网友D:
请教个问题,四个舵机小金脑第一页选择什么模式?三个选中间?尾舵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後是指 oxy3 還是金腦 ?
MSH 全系列台灣有售後
OXY3 沒售後

Blade 1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四个舵机小金脑第一页选择什么模式?三个选中间?尾舵呢?求指教!

斜盘舵机如果你用原装的舵机选最右边的,原装锁尾舵机选最左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斜盘舵机如果你用原装的舵机选最右边的,原装锁尾舵机选最左边的

感谢!有问题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有问题再请教你!

好的

网友B:
wan大
blade 180 台灣有售後的

Patric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有问题再请教你!

big大
關於金腦舵機的設定
如果已經知道舵機的頻率規格的話
可以不用點選圖示而直接輸入頻率即可
點選圖示的功用是當你不知道舵機規格才點他
調機軟體會以最保守的頻率來驅動舵機
避免舵機燒毀
比如
點選類比舵機, 頻率則會是 50Hz
點選數字舵機, 頻率會是 120Hz
點選高端數字舵機, 頻率會是 200Hz
但是如果你已經知道你的舵機是 333Hz
就直接輸入 333 即可
這樣可以讓舵機性能發揮最優化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g大
關於金腦舵機的設定
如果已經知道舵機的頻率規格的話

感谢热心回复!我尾舵原本输入333的,问了后我也和他设置一样了,应该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大
blade 180 台灣有售後的

那还好,内地的地平线已经没有了。

网友:
你们的小金脑接180原装舵机抖舵吗?我的接了后间歇性抖,幅度不大,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