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KETRUM DX7S 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02):
      朋友的控,一直正常使用,但前几天开始用原厂的充电器就充不进电,换另一块充满的上去,开控显示5.3V,但电量槽显示是空的,几秒后就BB响,提示低电量,试了几次都一样,上淘宝和天猫也找不到地平线模型的店。有懂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正在用这款控,充到5.3是正常的,电量槽显示也是不会满的,但我的充10个小时是显示5.3,电量槽是百分之70左右,像您这种情况我没试过,现在猜测也许是电池是正常的,但不排除电池与控的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
看下电池类型调对没有,原唱是镍氢电池

楼主:
电池不存在问题,因为我也用同款的控,电池装在我的一切控正常

网友:
电池类型设错了

网友A:
电池类型选错了。我也是DX7S,我改了四条5号电。控太多还是5号电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类型选错了。我也是DX7S,我改了四条5号电。控太多还是5号电好,通用。

请问应该在那个选项设置?

楼主(2016-03-11):
已解决,原来是设置了报警电压。

网友:
不好好看说明书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