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更换加长舵机臂后.......

楼主(2016-02-03):
螺距杠杠的!打舵更灵活!尾巴也锁得住所以不用担心了!
977拥有者们可以试试!原来想换电机!现在觉得不需要了!舵机臂一换动力觉得足够!淘宝有卖的

网友A:
120管用吗

网友B:
加长舵机臂后716满舵直接自旋。。飞行手感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舵机臂后716满舵直接自旋。。飞行手感怪怪的

716?不行就换尾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管用吗

我自己也有120!但是觉得120够用了!不要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长舵机臂后716满舵直接自旋。。飞行手感怪怪的

可以换720的尾电机,锁尾效果更好.螺距不要调的太高.油门推到50起飞就刚好.

网友:
好像还没有适合120的加长舵机臂,以后应该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720的尾电机,锁尾效果更好.螺距不要调的太高.油门推到50起飞就刚好.

加长舵机臂后剧烈动作会抖,720电机配931旋翼头是比较完美的组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长舵机臂后剧烈动作会抖,720电机配931旋翼头是比较完美的组合

你的意思是说用931旋翼头比延长舵臂的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用931旋翼头比延长舵臂的效果好?

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看看本版精华帖修复MOS的帖子,里面的锁尾测试视频就是用931头,螺距已经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看看本版精华帖修复MOS的帖子,里面的锁尾测试视频就是用931头,螺距已经够用了

文章早拜读了,我是觉得使用931旋翼头也是同样增加了舵机受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文章早拜读了,我是觉得使用931旋翼头也是同样增加了舵机受力。。。

用931头也相当于加长舵机臂,不过只加长了一点,没那么伤舵机,就是贵了不少,931头用了几个月了,舵机都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931头也相当于加长舵机臂,不过只加长了一点,没那么伤舵机,就是贵了不少,931头用了几个月了,舵机都 ...

931浆夹能否配合977的T头,也就是说还是2片桨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31浆夹能否配合977的T头,也就是说还是2片桨的方式?

可以,但是打舵会猛烈的抖动,所以最后我把931头整个换上来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打舵会猛烈的抖动,所以最后我把931头整个换上来了,就正常了

网友:
977好飞吗?

网友:
个人认为V977是新手入门最好的机型,炸机成本也低.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3D动作.

网友:
升级版k110能调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