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尾波箱

楼主(2016-02-03):
请问各位,450 尾波箱 双推比单推 锁尾分别大吗?

楼主:
Tarot 450 pro 现在用 1107 尾陀 7.4v,感觉 kbar 定速 100% 3600转 尾感度虽要  90-100 % 才有明显锁尾效果,大螺距依然有点走尾(已经设定补偿),所以考虑双推 。

楼主:
本用 525 但考虑小机 不用那麽重的 servo ,所以试用 1107 ,但现在设那麽高感度,变了尾陀反应有点硬。

网友A:
顺滑,顺滑,还是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滑,顺滑,还是顺滑~

大大 单推很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单推很顺滑。

顺滑就够了

网友:
是的顺滑就够了

网友B:
双推绝对顺滑、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推绝对顺滑、精准

可不一定,其实就像楼上上兄弟说的那样,顺滑是最重要的,当然,变态飞手除外

网友:
双推受力更均匀,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