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來晒晒我的210

楼主(2016-02-03):
(无正文)

网友:
求电机保护座连接

网友A:
请教:
1.分电板怎么放的?
2.接收机放那个位置,是不是摄像头就只能用小尺寸的了?
3.这中板的形状,上6寸桨会打到吗?

网友:
求焊锡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1.分电板怎么放的?
2.接收机放那个位置,是不是摄像头就只能用小尺寸的了?

1. 只有5v的分电版很小一块,约五毫大,就放在飞控下面,镜头是用5v 的。
2. GR-12 就是接收,放在最前面,装镜头发现顶着了,最后接收要拆壳才可, 如下图。
3. 只能用五寸的桨。

网友:
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靓机,友仔没上镜差评!

网友:
我的图传是肥鲨600的,210机架不知道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
机子都更新了,空间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