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v977换新版接收板即可螺距可调!

楼主(2016-02-03):
螺距是否可调无关遥控器,只要换接收板即可,注意必须是新版印字KN V977的,100元就能买到,螺距想多大就多大,爽翻了。。。
老版977加长舵机臂效果也不错,但代价是舵机的负荷加大,炸机更容易坏,高速剧烈运动时会抖动。

网友:
刷控最新固件好像可以调啊

网友A:
然后呢?怎么调

楼主:
用油门微调键调。。。

网友B:
我问了售后 居然说没有新旧款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了售后 居然说没有新旧款一说

那人是不知道,或者是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人是不知道,或者是别的原因?

不知道,qq里问的,售后太一般了

网友C(2016-03-06):
换了主板后就一直自己旋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主板后就一直自己旋转是怎么回事

不锁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锁尾了?

尾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楼主:
通电即转那肯定是板子坏了。。。

网友D(2017-01-04):
楼主怎么区分新版和旧版的接收板?新版上印着KN v977,旧版上印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区分新版和旧版的接收板?新版上印着KN v977,旧版上印的是什么?

旧版HT-WL06R,好像还有XHT-WF06R...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版HT-WL06R,好像还有XHT-WF06R...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