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无人机行业术语和黑话集合

楼主(2016-02-03):
不懂无人机术语,怎么好意思说自己会玩无人机?今天就为大家罗列一些民间和官方常用无人机相关术语,快来看看你知道多少?
首先,咱们来看看广大飞友的智慧结晶,都说高手在民间,不了解广大飞手间的“黑话”怎么能愉快地聊天呢?

1、爽飞
一般指在飞行期间没有任何意外,飞行地非常顺利。
ps:目测天天爽飞,应该是每个飞友最期待的~

2、定钉子
主要是指无人机定点很稳,像钉好的钉子一样稳定不动,说明GPS性能不错。
ps:一般情况下GPS精度高,信号好,飞行环境好,无风。

3、一键放生
一般指一键返航时无人机飞丢,放生的原因可能是磁罗盘受到干扰或者GPS失去信号。
ps:据反馈,一键放生在某大品牌飞控上发生率较高~

4、提控回家
指一键放生后,无人机飞丢,遍寻机子无果,无奈只能拎着遥控器回家。
ps:据透露,这是比“炸鸡”还可怕的事。。。

5、炸鸡
炸鸡即炸机,摔机,是指无人机由于各种原因非正常降落,简单说就是摔坏了。炸鸡原因有很多,可能是飞手操作不当,也有可能是飞控原因。

6、丢星
指GPS失去信号,一般在GPS模式下无人机会失控。
ps:在GPS模式下飞行,丢星就是颗定时炸DAN。

7、果冻
航拍时由于机身或云台的振动导致画面高频振动,使拍摄画面看起来像果冻振动一样。
ps:解决果冻问题,要从桨、电机、云台等方面入手,如对浆做静平衡(贴透明胶配平);选用动平衡更好的电机;电机与桨和机身、云台与机身均要连接紧固;使用减震云台,通过减震球减小振动。

8、射桨
一般是指无人机在飞行途中螺旋桨损坏或脱离电机,瞬间出一“剑”,原因大多是:桨质量差;桨没有固定好;炸鸡内伤;或者飞行环境太恶劣。
ps:固定好,用好桨,没事别去恶劣环境下乱飞。

9、蹿高
在GPS模式下悬停时没动油门但无人机突然极速升高。
ps:立马收油门,如果不受控制立马切自稳模式。

10、空中停车
指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电机停止转动。
ps: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接线问题(虚焊),飞控程序问题, 电池问题等。

看完行业“黑话”,不懂点专业知识怎么行呢?

1、飞控
被称为无人机的大脑,即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主要有陀螺仪(飞行姿态感知),加速计,地磁感应,GPS模块(选装),以及控制电路组成。主要的功能就是自动保持飞行器的正常飞行姿态。
如果没有飞控,就没有辅助增稳,飞行各个角度没有限制,对飞手要求很高,而且不方便做超视距飞行。

2、通道
遥控器最常见的术语,表示几个信号模式,一个通道相对应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以让飞行器做出相应的动作,比如遥控器只能控制四轴上下飞,那么就是1个通道。用最常见的四轴无人机来举例,四轴在控制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动作路数有:上下、左右、前后、旋转,所以最好是4通道以上遥控器。

3、2s,3s,4s电池
2s,3s,4s什么意思?代表锂电池的节数,锂电池1节标准电压为3.7v,那么2s电池,就是代表有2个3.7v电池在里面,电压为7.4v,后面以此类推。

4、桨的型号
桨有不同的型号,如1045,7040这些4位数字,前面2位代表桨的直径(单位:英寸 1英寸=254毫米)后面2位是桨的角度。

5、电调
电调的作用就是将飞控的控制信号,转变为电流的大小,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因为电机的电流是很大的,通常每个电机正常工作时,平均有3a左右的电流,如果没有电调的存在,飞控板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电流,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

6、电机
电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经常看人说什么2212电机,2018电机等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电机的尺寸。不管什么牌子的电机,具体都要对应4位这类数字,其中前面2位是电机转子的直径,后面2位是电机转子的高度。注意,不是外壳哦。

7、电机与螺旋桨的搭配
螺旋桨越大,升力就越大,但对应需要更大的力量来驱动;螺旋桨转速越高,升力越大;电机的kv越小,转动力量就越大;综上所述,大螺旋桨就需要用低kv电机,小螺旋桨就需要高kv电机(因为需要用转速来弥补升力不足),如果高kv带大桨,力量不够,那么就很困难,实际还是低俗运转,电机和电调很容易烧掉。如果低kv带小桨,完全没有问题,但升力不够,可能造成无法起飞。

8、电池后面多少c是什么意思?
代表电池放电能力,这是普通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的最重要区别,动力锂电池需要很大电流放电,这个放电能力就是C来表示的。如容量为10000mah电池,标准为5c,那么用5x10A,得出电池可以50A的电流强度放电。

转自:无人机那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