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openlrs 433, 关接收机,发射机就警告

楼主(2016-02-03):
自己做了个openlrs 433信号不好,发射机就alert一下
一关接收机,发射机就警告长鸣
看来发射机也在接收信号,是双向传输
能否不让接收机发信号?
也不让发射机去接收信号

网友A:
关闭双向回传的方法:
1、打开OpenLRS设置界面
2、找到TX Module - Basic Settings - Telemetry (在界面的中间偏左下的位置)
3、后面的方框内选no
4、保存,完成。

也许你可以试试500mw的si4432或者1W的RFM23。距离会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双向回传的方法:
1、打开OpenLRS设置界面
2、找到TX Module - Basic Settings - Telemetry (在界面 ...

谢谢!
正是用rfm23bp 1w做的,但这东西只能用3.3v, 估计远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正是用rfm23bp 1w做的,但这东西只能用3.3v, 估计远不了多少。

这东西TTL电平是3.3v的。但是射频放大供电的那个脚,可以加到5v,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TTL电平是3.3v的。但是射频放大供电的那个脚,可以加到5v,甚至更高。

上面有好几个VCC, 应该市连接到一起的吧!
当然logic pin 绝对要用3.3,  我用5v就直接烧了了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好几个VCC, 应该市连接到一起的吧!
当然logic pin 绝对要用3.3,  我用5v就直接烧了了一片

修改方法详见:

http://www.itluxembourg.lu/site/ ... les-for-full-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方法详见:

http://www.itluxembourg.lu/site/modding-the-orangerx-1w-modules-for-full-power/
...

有帮助,多谢了!

网友C(2016-03-18):
openlrs 433 的制作方法有没有学习的网站,或者资料能否给个链接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lrs 433 的制作方法有没有学习的网站,或者资料能否给个链接呢  谢谢

搜索 凤凰433 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