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电池风波

楼主(2016-02-03):
一天,飞精灵3s,突然螺旋桨飞掉了,导致了坠机
高度10米左右,加上坠机的地点为泥潭地,坠机的后果并不严重,部分位置进了泥水
把飞机拿回家进行拆解,清理了淤泥,重新装机,上电,机器没反应
问题来了
电池没有电压输出,而电池是可以开启的
然后开始了艰辛的拆电池外壳检查电池
在这里我就要吐槽了
仔细观察,电池头部塑胶部分是用四面卡扣卡的,然后将卡扣分别翘起来,结果还是下不来
我了个擦
为什么下不来
只能暴力了强拆,最后还是终于拆下来
我了个擦,
它竟然把四个止位用胶住了
尼玛,大疆我建议你把电池搞成模内注塑把,这样我们就拆不了了!!!!!!!!!!!
拆开电池壳后,电芯和电路板暴露出来了
电池上有一些泥水,擦干净后再用吹风机烘一烘
在测电池的电压输出端,
没有电压
测电池的输入端,16.6V
完了 完了
电路板坏了
给售后打电话,告知目前的状况,问是否可以修理或者更换电路板
售后回答不修 ,但可以帮你检测,若电路板坏了,电芯不一定会回寄给你!
我去,这不坑爹吗,我的电池才充了一次电,电芯完好无损,万一寄过去你说我的电芯有风险,不寄给我,那我不损失大了
算了,售后你一边呆着去吧,老子自己搞,淘个电路板也就200块,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
对于手里的这个电路板,总要做最后的努力吧,
还好我的条件不错,我们公司有硬件部门,找同事帮忙吧。
跟同事说明情况,同事说要不你把板子用超声波洗一下,其他我也没有办法
我了个擦
看来只有最后一搏了
把板子洗,焊接完后,一开启,完了,只有第三个指示灯亮
怀着忐忑的心情测了一下电压输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电压有了
装完电池壳子,再测试飞机
一切正常,唯一不足的是电池指示灯只有一个灯亮,不过不管它,能飞就好
飞完一块电池后,再进行充电测试
也可以正常充电
哦也
电池被我挽救回来了
这次很幸运,不过我觉得 大疆这种电池不售后的做法很有问题,
你这是绑架消费者,电池有问题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只能换新
一个电池也不便宜,至少一可以选择性维修吧!

网友:
电池好像太贵

网友:
和楼主情况类似
炸鸡电池费好大劲儿暴力拆开了。
电路板上电压11v
但是输出端没电压
想重新焊下焊点。但是烙铁太小,头痛。
而且没有楼主的公司资源。
555~
稍后附图片。望有缘人指导一下。

网友:
突然有个想法。会不会是电路板上有二极管掉了呢。
求大神给个正常电路板照片比对一下。

网友:
没钱是玩不起大疆的

网友:
这种电池最好不要玩

网友:
DJI的原装桨就是垃圾 会射浆,一直在用CBQ 9450塑金桨

网友:
有这条件和精力还玩大疆干什么呢,装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