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肥鲨HD2电池要用什么充电器?(已解决)

楼主(2016-02-03):
用A6只能认出1S,用万用表测了下平衡头发现 两边红黑都是正极,中间白线才是负极,晕了。
(原来要用串充,b6,pl8,308之类的)

网友A:
不会吧。。。我的好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的好好的呀。。。

昨天看电影带着耳机没注意过放了自动关机,充电时才发现,还是第一次充电呢。照理过放了也能认出,平衡头反过来插能认出另一路,但是A6显示1.1V充不进去,万用表测出来是3.14V。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看电影带着耳机没注意过放了自动关机,充电时才发现,还是第一次充电呢。照理过放了也能认出,平衡头 ...

与这个原装电池纠结什么,我现在不用原装电池了,就用3S 2200mah电池,用随眼镜配送的直流同轴供电头外加一个T插或XT60插及一段细硅胶线焊一根电池转接线,飞时电池放兜里,连续飞一个多小时电压才降到4.0V,就算外场用没电了也可以换块电池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这个原装电池纠结什么,我现在不用原装电池了,就用3S 2200mah电池,用随眼镜配送的直流同轴供电头外加 ...

一次都没充过就坏了当然纠结啦,不过你说的有道理,也有这个想法,只是年底买不到5.5*2.1的DC头了,另外直流同轴供电头是啥?没送呀

网友:
坏了。当时救能救回来,时间长了就可能永久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都没充过就坏了当然纠结啦,不过你说的有道理,也有这个想法,只是年底买不到5.5*2.1的DC头了,另外 ...

哈哈,就是原装电池上边那个插眼镜供电孔里的DC插头了,我的V2和HD眼镜都格外多送一个呢,你的新HD难道没送?要是没有找一个同规格的用也行,有些电器小变压器可能就是这样的头,原装电池又贵容量又小不好用。

网友:
我是用的2个18650做的外接电源,肥鲨的电池非常渣,很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是原装电池上边那个插眼镜供电孔里的DC插头了,我的V2和HD眼镜都格外多送一个呢,你的新HD难道没 ...

可能新版有调整吧,海绵貌似也不一样了,看合格证上的日期是2015-12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这样的,手里有很多3s小电池刚好可以用上,那个风扇能用13v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是原装电池上边那个插眼镜供电孔里的DC插头了,我的V2和HD眼镜都格外多送一个呢,你的新HD难道没 ...

那个风扇能用13v电压吗?面罩海绵有没单独卖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样的,手里有很多3s小电池刚好可以用上,那个风扇能用13v的电压吗

可以,3s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3s直接用。

谢谢,海绵有单独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