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装机实例-安装机架、电调、电机、电源模块

楼主(2016-02-03):
准备好全部器材设备及工具材料后,进入安装过程。为了获得最好的性能,并不是简单把器材随意装在机架上就行。我们安装中,特别要注意的是:

(1)所有螺丝上螺丝胶,保证绝对的稳固。
(2)安装的设备尽量对称,保证飞行器的重心居中。
(3)为了避免干扰,线材不能跨越飞控表面,要从飞控旁边走线。

1、处理电调电源线接头

电调自带输入线和输出线太长,需要先截断并重新焊接香蕉母头。

(1)处理电源输入线

1)在红色和黑色两条电源输入线上,用直尺从热缩膜的那头开始量6cm的长度,用剪刀剪断。

2)在电源线头部用美工刀环切5mm长度的外皮,剥开外皮露出裸线,用手把露出的裸线拧紧。

3)在裸线上绕一小段焊锡丝,用电烙铁加热焊锡丝,让整个裸线头被焊锡包住。用焊锡处理过的裸线头能避免受力时候而让电线内铜丝散开。

(2)处理电源输出线

1)在电源输出线上,用直尺从热缩膜的那头开始量3cm的长度,用剪刀剪断。

2)这时候看下母头浅的那头(焊接电源线的那端,一般这端会有个小孔),估计有2mm的深度。在电源线头部用美工刀环切2mm长度的外皮,剥开外皮露出裸线,用手把露出的裸线拧紧。在裸线上绕一小段焊锡丝,用电烙铁加热焊锡丝,让整个裸线头被焊锡包住。

3)取直径是5mm的热缩管,剪2cm长的一段,套在电源线上。

4)拿出老虎钳,用钳嘴夹住一个香蕉母头,浅头的向上。在老虎钳把手处,用橡皮筋(也可以用透明胶或者电工胶布)扎牢,这时候就把老虎钳变成简易的台钳。

5)用电烙铁头插入香蕉母头的小孔里面加热,往母头端放焊锡丝直到焊锡融化,融化的焊锡不要太满,到2/3处即可。在焊锡全部融化后,立即插入电源线裸线头,拔走电烙铁,直到焊锡冷却。按同样的方法装上剩余两个香蕉头。把之前预先套上的热缩管推到与香蕉头平头,热缩管要把整个香蕉头包住,这样才能避免香蕉头间触碰时候产生短路。用电吹风加热热缩套,直到热缩套紧紧的套住香蕉头。

楼主:
3)处理数据线
电调接飞控输出端的数据线有两条电线,为了抗干扰,这两条线互相绞合一起做成双绞线。由于这条线太长,双绞线在实际使用中的很容易散开,起不到抗干扰左右,所以需要加固一下。先拧紧两股线,每5cm处用透明胶带捆上。

2、标记下中心板中心位置

1)电池是放在下中心板下方(没有标记正负极的那面),为了让电池尽量居于整个机架的中心位置,需要先在下中心板上标记下中心位置,以方便以后放电池之用。

2)下中心板长边处有个长方形开口,用直尺量开口的长度,在长度一半地方用记号笔做个标记。在另外一头也按同样方式做标记,用直尺在两个标记处用记号笔画一条直线。

3)在下中心板短边出,用直尺量度长度,在长度一半处用记号笔做标记,用同样的方法标记好另外一端,用直尺在两个标记处用记号笔画一条直线。两条直线相交处就是中心板中心位置。

4)为了防止记号笔画的线被擦掉,可以用美术刀轻轻在边上划个痕迹。
在短的中心线上,用双面胶把长约11cm的勾面魔术贴粘在下中心板上。

3、把电调焊接在中心板上

1)我们观察下电调,发现电调有一面是平整的,估计是盖了散热片或者屏蔽壳。用这面放在桌面上看到基本是平的。而另外一面有个电容突出来,让这面无法平放在桌面上。为了安装电调时候更加牢固,我们决定把这平整的那面装在机臂上。

2)放好下中心板,有标记+、—号的向上。用纸先擦干净标记+和—上的触点,在触点上放适量松香,一手用电烙铁加热触点,另外一只手不断的送焊锡丝到触点上,直到整个触点都盖一层较厚的焊锡。焊锡区千万不要超出触点的范围。

3)拿出一个电调,电调平整面向上,电调红黑两线端对着下中心板的一组 + 和 - 的触点出,加少量的焊锡丝在触点上,用电烙铁把红色线焊接在 + 号的触点上,把黑色先焊接在 - 号的触点上。正负两极千万不要弄错,否则一接电源就烧掉电调。 用同样的方式焊接上剩余的电调。

4、焊接电源主线

拿出电源主线,用直尺从接口处量9cm,用剪刀剪断。剥开5mm长的电线皮,用以上的方法把裸线头上锡,焊接在下中心板的电源输入 + 和 - 上。注意电源主线的T型口要向外。

5、安装机架

焊接好电调和电源主线,就可以安装机架。有童鞋问为什么不装好再焊接,因为装好机架后焊接空间有限,不好操作,并且容易让塑料的机臂和脚架在焊接时候受热变形。

(1)安装电调

1)为了防止安装电调后会松动,我们剪一块3cm×1cm的海绵双面胶,撕掉海绵双面胶一面的薄膜,粘在电调平整面的中间。电调的这面装有散热片,不能把整个面都用海绵双面胶覆盖着。这个教程的四轴工作电流少于14A,预计电调发热不大,并且安装的时候有散热片的平整面向上,螺旋桨的吹风能带走电调的热量,所以就算是覆盖部分散热片也对散热影响不大。

2)拿一条红色的机臂出来,把电调上海绵双面胶的另一面薄膜撕掉,粘在机臂上。为了让四个电调安装的位置一直,粘电调的时候,要粘在从机臂上螺丝那头开始数的第一节位置。然后用扎带放在电调中间,紧紧的扎紧在机臂上。

3)轻轻的反转下中心板,用脚架附带的螺丝,把脚架、下中心板、机臂拧紧。这个步骤一次安装的零件较多,特别需要耐心。因为以后为了携带方便会卸下脚架,所以此处的螺丝不上螺丝胶。

4)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的电调、机臂和脚架都装上,由于下中心板以已经焊接好电调,安装的时候不要扯断电线。

5)用热熔胶枪挤出热熔胶,把电调红色和黑色的电源线粘在中心板上。

楼主:
(2)安装电机

1)焊接香蕉头

用直尺从电机输入线根部开始量4cm的长度,用剪刀剪断。参考焊接电调香蕉母头的方式,逐一焊接好香蕉公头,记住要套上热缩管。

2)装桨夹输出轴

滴一点螺旋桨在桨夹输出轴安装螺丝上,用六角螺丝批拧紧在电机上。

3)安装电机在机臂上

把电机放在机臂电机安装座上,电机线向中心板方向,三条电源线分别向下穿过机臂孔。拿出机臂附带的电机安装螺丝,在螺丝上滴一点螺旋胶,把电机拧紧在机臂上。拧紧后,要通过电机座的散热孔观察下,螺丝有没有太长而顶到电机定子上。

4)插好香蕉头
取出直径是5cm的热缩管,用剪刀剪成12个长度是2cm的小管,每个电机香蕉公头套一个,再接上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3条线可以随便接,到调试飞控阶段,才能确定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所以现在只是插上接头,等调试完毕再加热热缩管和扎好电线。

注意: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步骤还没装螺旋桨,要等飞控全部调试完毕才能装螺旋桨。

(3)安装飞控电源模块

1)做屏蔽层(可选)

飞控电源模块是个开关电源,对其它电子设备有一定的高频干扰。同样是为了最大限度抗干扰,为电源模块做个简易的屏蔽层。用直尺量电源模块尺寸,用剪刀裁剪出2.5cm×8cm大小的锡纸。我们的锡纸是是烧烤用的,你也可以用烟盒里面的锡纸。用封箱胶把裁剪好的锡纸前后包起来,再剪下来。用双面胶把锡纸围着电源模块粘牢,最后套一截直径约30mm的热缩管,用电吹风加热套牢在电源模块上。

2)安装

取直径是20mm的热缩管,剪3cm长的一截,套在电源模块的母头上,再把母头跟电源主线的公头插到一起,套上热缩膜后加热套牢。把接头部分用扎带扎在黑色那边的机臂上。

3)取出上中心板,把上中心板拧紧在机臂上。按图中的方法,把电源模块用扎带扎在上中心板上,注意安装的方向一定要与图中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电源模块中给飞控供电的电线不用跨越飞控表面。

这时候电调、机架、电机、供电模块已经安装完毕。下步需要安装APM飞控,但由于APM飞控需要校正加速度和电子罗盘,在装到机架前进行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A:
好详细,还差打点儿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还差打点儿胶

该打的,想到的都打了啊

网友:
太新手的教程了。不建议香蕉头

网友B(2016-04-21):
新西达电调的输出数据线好像是三条,应该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西达电调的输出数据线好像是三条,应该咋办

去掉一条电源线,欢迎加入魔豆窝无人机新手交流群 141928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