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在GCS里刷BF后能刷回来吗?

楼主(2016-02-03):
刷完后,调了半天PID,没找到舒服的。
最重要的是无论我怎么校水平,我的小穿越总会朝右前方偏,没刷之前没有这种现象。

想想刷回来先,不知道能不能不用TTL刷,好像GCS和CF软件里都没找到方法,请大神帮忙。

网友:
进入GCS选firmware , 然後选系统恢复(resue)
CC3D会reBoot,等它重起ok後,在选upgrade & Erase 刷回CC3D的固件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暂时没找到CC3D的离线fireware。

网友A:
可以,计划年后写一个详细有关CC3D刷BF固件及如何刷回的贴子,暂时先看我这个贴子的149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计划年后写一个详细有关CC3D刷BF固件及如何刷回的贴子,暂时先看我这个贴子的149楼。http://bbs ...

多谢,你的方法可行,二楼的应该是没有刷其它固件时可以用。

不过你的固件也不行,可能是因为我的是mini cc3d,固件不一样?
有一样用mini的吗?可否麻烦在GCS里下载固件,再上传来共享下?

楼主:
刚才用你的固件刷了一遍
现在是上电池后只有绿灯,似乎不会自检,因为原来自检时会闪灯(忘了闪什么颜色),现在不会闪了。
连电脑后会亮蓝灯,但是没有端口出来,设备管理器里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用你的固件刷了一遍
现在是上电池后只有绿灯,似乎不会自检,因为原来自检时会闪灯(忘了闪什么颜色) ...

哦,MINICC3D呀,我的是标准的CC3D,难不成是BOOT版本不同,反正听说MINI CC3D问题要比标准的多一些了,有空我关注一下这方面信息,有方法会告诉你的。但你试没试先不管这些,先进地面站点升级固件,然后再连上飞控呢,有时设备管理器没有端口也有可能能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MINICC3D呀,我的是标准的CC3D,难不成是BOOT版本不同,反正听说MINI CC3D问 ...

试了一下,提示等待超时,应该还是不行,还是要找mini的固件再试

网友B:
楼主还是刷最新BF2.3.5固件吧,PID那里你选LuxFloat算法,默认就很好飞。再把ROLL rate\PITCH rate\YAW rate都调到0.60,设置手动或者半手动模式或者空中模式都很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提示等待超时,应该还是不行,还是要找mini的固件再试

其实BF固件确实很不错,飞行性能要比OP固件高多了,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刷回去?
再有用我说的最后一种方法刷时要短接飞控3.3V和SBL焊排后状态正常了才可以刷成功,你确认你一定刷成功了吗?

网友:
CC3D刷BF绝对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BF固件确实很不错,飞行性能要比OP固件高多了,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刷回去?
再有用我说的最后一种 ...

多谢大神,不过虽然确实没有你说的这些操作,刷完后还是可以用CF连上电脑调试啊,应该算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刷最新BF2.3.5固件吧,PID那里你选LuxFloat算法,默认就很好飞。再把ROLL rate\PITCH rate\YAW rat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不过虽然确实没有你说的这些操作,刷完后还是可以用CF连上电脑调试啊,应该算成功吧?

刷BF成功了,刷回OP没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刷最新BF2.3.5固件吧,PID那里你选LuxFloat算法,默认就很好飞。再把ROLL rate\PITCH rate\YAW rat ...

谢谢指点,但是我找不到2.3.5,目前用的2.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找不到2.3.5,目前用的2.2.0

你是要hex文件还是bin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找不到2.3.5,目前用的2.2.0

用CC3D先别刷2.3.5,先用2.2.0,后续版本因为容量问题禁掉黑合子功能了,如果你不用这个功能就可以继续刷最新版本用。

网友D:
如果你是刷HEX檔的話需要用TTL刷.如果你刷的是BIN檔.可以用USB刷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云附件:betaflight_CC3D_OPBL2.3.5.bin等

多谢多谢,固件已经刷上了,PID也选了LuxFloat算法,默认不动,略有些抖,简单地把D调到30,基本不抖了

但是前面讲到的问题依旧,无论怎么校水平,总会朝右前方偏,而且会顺时针慢慢旋转。
然后,我试着把水平调偏,似乎还是校不回来。

上面只是我在家悬停的现象。因为不抖了,目测应该可以看屏飞,找个时间再试试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C3D先别刷2.3.5,先用2.2.0,后续版本因为容量问题禁掉黑合子功能了,如果你不用这个功能就可以继 ...

黑盒子暂时不会用,可以不管它

刷回OP,兄弟前面的意思是:要拆开飞控,短接短接飞控3.3V和SBL,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刷HEX檔的話需要用TTL刷.如果你刷的是BIN檔.可以用USB刷回來.

一直只用GCS刷BIN,兄弟可否说得详细些该如何操作?先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只用GCS刷BIN,兄弟可否说得详细些该如何操作?先谢了

BF與CF的程式裡有分BIN與HEX檔如果你想刷回OP的話建議你在GCS燒錄時找BIN檔燒錄.目前CF可以用到1.10.0版.BF可以用到2.3.5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在BF與CF刷HEX檔就無法刷回OP.必需利用TTL刷機.

网友:
收藏了,迟些刷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盒子暂时不会用,可以不管它

刷回OP,兄弟前面的意思是:要拆开飞控,短接短接飞控3.3V和SBL, ...

恩,就是这样子,必须短接进入BOOTLOADER工作状态后才行。
我现在正在打贴子草稿,是有关CC3D刷固件方面的详细教程,估计年后录完一段理想参数的且叠加黑合子数据的飞行视频后就能发表,同时也收集了坛子里的精华链接,到时在我这一个贴子里就能学到相关的所有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这样子,必须短接进入BOOTLOADER工作状态后才行。
我现在正在打贴子草稿,是有关CC3D刷固件方面 ...

也不急,就等你的教程,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F與CF的程式裡有分BIN與HEX檔如果你想刷回OP的話建議你在GCS燒錄時找BIN檔燒錄.目前CF可以用到1.10.0版. ...

谢谢兄弟,不过,你好像没看明白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