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用在航模上吗

楼主(2016-02-03):
万能的淘宝,看到这个据说可以用在航模上

网友A:
可以是可以,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么高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么高的技术

没那技术

网友B:
这不是改装自行车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改装自行车的嘛

是的

网友:
本坛有用割草机发动机改装的帖子。看这个成功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8%EE%B2%DD%BB%FA

网友:
用在船上试试。需要有金属加工能力

网友:
可以试试,但别用飞机上。

网友:
可以,需要很大的飞机

网友:
这咋还有车把手??

网友:
你这个发动机是150元的小摩托车上的,这发动机没有活塞环、转速不高、效率不行,主要是体积太大,用铣床洗掉多余的也是大,这50CC还没有30CC的航模发动机效率高。化油器15元一个怠速很高。这和割草机发动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一般是改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