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的精灵3s 的图传距离和 控制距离是多少 在没改装的 ...
大家 的精灵3s 的图传距离和 控制距离是多少 在没改装的情况下

楼主(2016-02-03):
大家 的精灵3s 的
图传
距离和 控制距离是多少 在没改装的情况下

网友A:
极限也就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也就700
看帖子有人飞1km

网友B:
城市干扰大 100米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住镇上 在楼顶飞 往镇中间飞最远400米开始返航 往农村方向飞1050米返航 最高高度350米

网友C:
ADV和pro呢

网友D(2016-03-09):
在农村,连WIFI都没有的地方,轻松1公里,没敢再远了,市区,3百米左右失控制,在很闹市的地方,3A版也只有1百米左右的距离

网友D:
想距离有保证,改用其他遥控吧,同一地点,用其他遥控的情况下,距离和高度都有明显提升

网友E:
3s可以改用别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