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删帖子……

楼主(2016-02-03):
设备:cc3d
乐天10A电调
电机无牌1806
bec 好盈5A

问题:按泡泡大师的视频设置cc3d后,解锁,推油门,只有1~3个电机转(随机的),另外的电机滋滋滋的响和抖动
措施1:  电调通电,把电调控制线直接接接收机上面;结果电机正常转动(每一路都正常)
措施2:用cc3d地面软件设置电调的界面,可以拖动滑块控制每一路电机,也都全部正常
措施3:更换设备 cc3d  bec  接收机  轮流更换都没解决问题
措施4:电调输出信号从490hz改到50hz  都没解决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了,求大师解救

楼主:
准备10部岛国大片种子作为报酬

网友A:
四个电机怠速设置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怠速设置高点

我去试试

网友B:
怠速不用像教程那么正好,可以多推一点,只要点停止可以停转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最小油门这样那就正常,你把最低油门随便设置高点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中间过年去了
这两天去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10部岛国大片种子作为报酬

哪位老师的大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怠速设置高点

原来答应得想发私信给各位
没加好友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不用像教程那么正好,可以多推一点,只要点停止可以停转就行了

原来答应得想发私信给各位
没加好友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老师的大作啊

原来答应得想发私信给各位
没加好友发不了

楼主:
以申请加好友, 同意后兑现

网友B:
话说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就是怠速问题,调高点就好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抖动的那个电机的电调换了既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抖动的那个电机的电调换了既可解决

解决了,你那办法成本高啊
cc3d设置的油门最低是900   把那个滑块调到1150就好了

网友E:
我就想看看LZ头像的高清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10部岛国大片种子作为报酬

求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看看LZ头像的高清大图

好久了,我都没记得从哪里弄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