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c2冲割草机改航模发动机!

楼主(2016-02-03):
44-5割草机50cc 22*8榉木桨原厂塞柱式化油器 磁电机 点火 最高5980转怎么样能到6500转?换了双针化油器是油锯的化油器转速差不多,CDI买来用了一次就坏了!能达到8KG拉力就满足了,做做像真机就好了 初步测算拉力22*8螺旋桨5KG 拉力!

网友:
多买几个型号的浆测试一下

网友(2020-06-14):
桨太大了,20寸合适

网友A(2022-05-01):
老大 请教下,两冲程已经改成直流点火,但是必须装(原有)飞轮才能启动,飞轮换成3D打印的轻量化就无法启动,头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请教下,两冲程已经改成直流点火,但是必须装(原有)飞轮才能启动,飞轮换成3D打印的轻量化就无法启 ...

3d打印那么轻没有惯性怎么能启动呢,cdi点火虽然没有飞轮但用桨代替了飞轮的惯性,而且你3d打印的点火时间对不对呢。
来自微站

网友:
8kg拉力应该不行吧,换个三叶或者四叶桨试试。两个桨拼成四叶桨,cdi也是自己做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割草机的转速相对于航模发动机低一些,要用更大一点的桨,这样才能发挥出实际功率,满足拉力就可以,不用纯追求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请教下,两冲程已经改成直流点火,但是必须装(原有)飞轮才能启动,飞轮换成3D打印的轻量化就无法启 ...

点火时间早了

网友(2022-06-09):
割草机本身就不是做航模的,要追求动力还是用专业的航模发动机吧
只是价格就高了,看个人喜欢吧

网友:
问一下楼主发动机重量,为啥还保留电磁点火?

网友(2022-07-25):
多谢老大,最后查到了,两冲程发动机需要飞轮(或螺旋桨)提供惯性动量,要不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