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MR25P 跑偏问题---求厂家介入解决!

楼主(2016-02-03):
ALIGN MR25P 绿色新春版-送电池

APP V1.2 固件 V1.2 遥控器SPEKTRUM DX7S 卫星 dsmx 11ms

从新机V1.1升级至V1.2 问题一样怎么调整都是往左跑偏,微调修正了情况一样跑偏。后来开着屏幕观察OSD水平显示才真相大白,飞机没装桨水平放好校准陀螺水平后,从解锁开始就出现水平偏移。。。。

其他朋友有这样的现象吗?这怎么解决,返厂什么流程?

楼主:
补充,已经更换传统接收机模式,情况一样。这情况怎么飞啊!!!

网友A:
這樣測試是錯誤 , 將機體置於桌上又電機無裝桨的高速空轉 , 或有可能電機本身已受撞擊後的不平衡 , 所產生的震動 , 是會讓OSD水平線飄移歪斜。
MR25增穩模式飛行不應該有偏移的問題。這邊我提供幾個注意事項給你,讓模友參考,

1.MR25具備馬達角度調整,檢查4個馬達是不是水平,如果有一個馬達沒水平就會造成偏移 , 。

2.如果機子有撞過、摔過,要檢查軸管有沒有歪,有歪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偏移情況 , 注意機體是否有不正常震動 另外,螺旋槳變形也可能會造成飛行偏移問題。

3.檢查遙控器中立點是否為0,利用APP的遙控器頁面來檢查個動作通道中立點是否為0,有些低階遙控器搖桿VR用久會不準,如果中立點不為0,請進入遙控器校正模式來校正。中立點不準也會造成增穩模式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測試是錯誤 , 將機體置於桌上又電機無裝桨的高速空轉 , 或有可能電機本身已受撞擊後的不平衡 , 所產 ...

年后买4个电机4个桨再测试!

网友B:
是否有无偏移,是要飞起来才行,放在地面马达空转会有共振问题,是无法测出的

楼主:
现在就是飞起地面了就一个经跑左偏,看屏幕OSD显示是慢慢慢慢地左倾斜至严重。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无偏移,是要飞起来才行,放在地面马达空转会有共振问题,是无法测出的

起飞离地瞬间是平稳的,副翼不用补偿的。慢慢慢慢地至1分钟悬停,副翼补偿估计要50%才稳定平衡。

网友:
注意裝接收不能頂到圖傳更不能碰到IMU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飞起地面了就一个经跑左偏,看屏幕OSD显示是慢慢慢慢地左倾斜至严重。无语。

觀察OSD水平線不能運轉電機 , 如果有歪斜可以透過APP陀螺校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觀察OSD水平線不能運轉電機 , 如果有歪斜可以透過APP陀螺校正

别逗了。我不知道你和亚拓什么关系。讲真的我也挺喜欢亚拓的。起码产品颜值蛮好的。质量一般。性能中上。
但是。。。MR25的陀螺仪纠正功能就是个假牙。。。刚刚测试。飞机竖起来做了一个陀螺仪纠正 归零。。。摆平后依旧正常起飞。依旧轻微左偏。
如果这个功能真的重置了陀螺仪参数归零。。。我那样纠正过后起飞必定炸鸡。
还有。水平线,纠正前是怎么斜的,纠正之后还是斜的。。。。这个功能根本内部陀螺仪参数没有半毛钱变化。。。。或许我买到了假货?呵呵呵呵

楼主:
感谢Omni 和 E39 亲们,我的MR25问题解决了。

其实就是共振导致飞控发癫,现在飞控底部DIY泡沫垫,姿态模式感度全部60°,悬停稳定度跟DJ媲美。

但电池必须使用3S 1300MAH,否则中心必然偏后。

建议厂家出厂时做好防共振的措施,对亚拓产品还是信心十足的,什么时候出个GPS模块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逗了。我不知道你和亚拓什么关系。讲真的我也挺喜欢亚拓的。起码产品颜值蛮好的。质量一般。性能中上。 ...

试试我的方法,可能对你有帮助。

另外飞控水平校准时,平稳放置鸡鸡,然后开着屏幕观察OSD的水平线,校准一次,校准过程看看水平线“慢慢”归平了就代表校准完毕,不要信蓝牙手机上显示的“成功”

楼主:
还有个建议,5寸桨比6寸稳定,我不暴力,5寸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我的方法,可能对你有帮助。

另外飞控水平校准时,平稳放置鸡鸡,然后开着屏幕观察OSD的水平线, ...

恩。有点意思。。。我今天也刚刚重贴了传感器的减震棉。。原厂的不算减震棉就是一种胶。。。换了3M的。不过我手头的3M还不够软,有机会找个更软的直升机减震棉重贴一下。。。至于矫正。。。明天我试试。。。其实水平线歪了,即便不用手机矫正只要飞机静止不动,水平线会慢慢的平稳到几乎一条直线,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

网友:
还有。男爵1500的电池,亲测可以重心完美。我大概能飞6分半。。。

网友:
不过上壳带不上。。。我用原厂的1300电池,上壳都没带过。真他XX的难带上去。空间太紧凑了。算了放弃上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Omni 和 E39 亲们,我的MR25问题解决了。

其实就是共振导致飞控发癫,现在飞控底部DIY泡沫垫,姿态 ...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真的只要贴减震胶就可以了吗,飞控在哪个位置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真的只要贴减震胶就可以了吗,飞控在哪个位置上啊?

是的,拆开第一层碳纤板就可以见到中间位置的MRS了,注意2端排线的装拆要小心,很脆弱。

我现在一直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