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穷人OSD S2 可以接 APM 吗?

楼主(2016-02-04):
穷人OSD S2 可以接 APM  吗?   还是只能用迷你OSD的啊?

网友:
我 也在寻找答案 听说只能是miniosd

网友A:
穷人OSD S2  是独立的  不用接飞控。 穷人OSD S2 自己接个电源 然后接相机 图传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人OSD S2  是独立的  不用接飞控。 穷人OSD S2 自己接个电源 然后接相机 图传 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就不能看到apm中的电流了,还有卫星数量也看不到了哦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不可以  apm只能用minim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不可以  apm只能用minimosd

多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就不能看到apm中的电流了,还有卫星数量也看不到了哦

飞控电流你看它干什么?直接看动力电才有用啊,卫星数的确看不了了,因为它是独立的  所以自能看OSD自己的GPS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