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2016-02-04):
我买的魔界液压系统, 第一次玩液压的东西真是摸不到头脑 所以想请教各位玩过的高手,我把溢流阀的旋钮都宁到头了 表上指到4MPA就溢流了,我把旋钮宁松也是指到4溢流,就是不管你调不调旋钮他都是在4MPA溢流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按理说指到4MPA 压力也不小啊 但是我让挖斗有动作的时候用手去按住它,居然也能按得住。小臂大臂都是一样按的住。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哪位大神知道的棒棒小弟吧

网友A:
沙发,楼下回答

网友B:
溢流阀的作用是超过设定压力!
钢珠就被顶起,高压油流回油箱!循环直到压力低于溢流阀设定压力!
表的压力调整要么是固定的流量!要么是输出到表内的油路调整压力!
溢流阀只会调整安全压力,保证油管不被爆点!而不会调制表压!
至于你说的手可以按住!
要么油泵压力小,要么油泵内漏!

网友C:
魔界的液压系统....我感觉确实不怎么样.....有刷油泵换了倆都是无力流量小.........换向阀估计是精度不够.....空载都会溢流......导致压力流量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