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调,电动机搭配。

楼主(2016-02-04):
电池
,电流,电动机在搭配的时候该看谁的参数?比如现在有一个
电机
支持10s,持续电流90A,持续功率3150w,瞬间电流135A,瞬间功率4700。那我配连续电流100A,最大电流110A的电调可否呢?电池两块5s,25c,4950mah的电池串联,这样持续电流123.75A,可否?若要是两块5s,25c,4600mah,串联可否?

网友A:
电池电调电动机在搭配的电流应是电池>电调>电动机,从持续电流来看是可以的,但是瞬时电流电动机>电调(25C的电池瞬时放电大约在30~35C)。2串5S=10S
可:不猛烈加大油门或使用更大电流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