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关于三轴云台的改装

楼主(2016-02-04):
本人有一个蜻蜓一号三轴云台,原来我是一直挂在多轴上航拍的,现在我想把他改成手持的云台,顺便增加他的载重能力,比如说可以挂卡片机照相机或是更加大一点的小微单之类,当然为了增加载重能力,我也会这换更加大号的电机了。就想在这里咨询下改装过的大侠,
第一,我能不能改,
第二,是不是只要换掉电机就能增加他的载重性能,
第三,换上大电机之后这个云台的控制板的输出功率够不够,
第四,因为蜻蜓一号三轴云台说是免调试的,改装好之后,他的参数有没有重新调过

网友A:
1.能改,但是太费事,2.换电机可以增加载重,但是要考虑到电机和原来云台的固定件螺丝孔是否兼容,同时大相机和小相机固定方式不同,相机承载空间够不够。
3.控制板的输出功率你要查查控制板的输出电子元件的功率,免得烧了。
4.蜻蜓是针对小型运动相机的,所以免调,用大相机后,整体结构有了变化,肯定需要调试,
所以还是去买一套微单相机的材料重新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改,但是太费事,2.换电机可以增加载重,但是要考虑到电机和原来云台的固定件螺丝孔是否兼容,同时大相 ...

谢谢大神的指点,
我本想废物利用,复杂问题简单化,现在看来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不过按您的意思操作,我的预算也要超了。

网友B:
我是把蜻蜓的控制板移植到微单云台上,稍微小改下PID ,爽飞爽拍,我在坛里问过没人愿意帮,最后自己摸索重新调参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蜻蜓的控制板移植到微单云台上,稍微小改下PID ,爽飞爽拍,我在坛里问过没人愿意帮,最后自己摸索重 ...

那大神要帮我一下了,我也准备下手改装。就是我们穷屌丝才这么干。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方便我想您学习?我的微信号1316408883

网友:
哈哈  这个我有发言权    别折腾   肯定废

网友C:
你注意几个点  一  控制板  其实所有的云台控制板差不太多    都是毛子的   版本不一样而已      你看一下你的控制板能调参不       吗的  我的蜻蜓可能是买的早期的版本     板子不能调参    写死的  连上USB后   没法调参

第二      一般 蜻蜓的 应该是8位的   实际上  这控制板   你就是放在微单的云台架子上  也够呛   低速慢飞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前提是你会把pid调好  不过   我看你也是小白   太难折腾了

第三   预算啊   电机全换    架子全换    都是钱  板子还不给力      最后基本就是钱 白花   效果很差

99 81难啊    改个云台一步一个砍     过来人的血泪史

网友:
所以别听别人说啥   那没用   能调好的     没几个    你也不会是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注意几个点  一  控制板  其实所有的云台控制板差不太多    都是毛子的   版本不一样而已      你看一下 ...

谢谢前辈的指导,那我肯定不是那个例外,只能打算改成gopro的手持拍摄云台算了。

网友:
那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