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上十字形开孔,什么工具能做?

楼主(2016-02-04):
在外径12MM,厚度1MM的铝管上开十字形的孔,垂直于孔的,不是在管壁上开,用什么工具能做到?直接用高速钢锯片的小台锯可以吗?

网友:
铣床+锯片铣刀,细齿加高速,若光洁度要求特别高,还得用梯平齿的。批量生产要做工装。

网友:
铣刀片+分度头

网友:
办法应该很多

楼主:
好的,大概明白了,这种量大的话请人加工费用应该不贵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概明白了,这种量大的话请人加工费用应该不贵把?

价格高不高在于你工件的精度要求.

网友:
“不是在管壁上开”?很费解。难道要开在管孔上?

网友A:
图中第一个件用线切割做。第二个也用线切割做。注:第二个如果键和軸是一体的。线切割完成后用车床加工后半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第一个件用线切割做。第二个也用线切割做。注:第二个如果键和軸是一体的。线切割完成后用车床加工后半 ...

谢谢解答

网友:
感觉设计有问题

网友:
慢走丝都办了

网友:
形位公差,粗糙度全无标注,怎么决定加工工艺?

网友:
都是不好办的问题,应该求助。

网友:
线切,再车铣

网友:
12MM我直接用手电钻做的,一定要用1MM以下的先开一个定位孔,再切

网友(2019-02-14):
没明白是在管子什么部位开孔还是开槽?不是管壁是端面?端面壁厚仅1毫米开多大孔?

网友:
在管子什么部位开孔还是开槽出图看看

网友:
量大的话,上冲床用冲模冲,成本低、质量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