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专业人士,这个返厂修一下大概多钱

楼主(2016-02-04):
咨询一下专业人士,这个返厂修一下大概多钱?相机的电机轴摔出来了,线也断了。四个电机的一个电机用手转动不流畅了(是不是轴承卡住了)。

初步判断就这两处问题需要修。不知道大概多钱还有没有修的价值(看有人说相机得一体换,好几千元)外加修一个电机。

网友:
个人估计要一千左右吧
话说好的飞机才多钱啊…

网友:
云台估计换总成,电机的话,只换一个就算你走运了,预计…不好预计…反正比你现在预计的要高

网友A:
云台:电机轴按进去就行,不放心上点胶。买一套线自己换。
买个电机自己换上就行,动手能力强目测200解决

网友B:
我返修过一次nazav2 自己炸机把gps线断了,天线破裂,外壳损坏。
gps天线+外壳+数据线材料费20元,工时费65,一共85含返回的顺丰航空快递费。个人觉得价格还好。

网友C:
至少两千

网友:
dji你这个返修不修掉2000能让你出来么

网友:
呵呵,大疆一贯作风是稳定第一,不计成本,如果你感觉飞机没问题的话就自己买个电机换上,再买个云台总成,这样便宜吧,你要没把握想让他给检测椅子阿强,那麻烦,可能比买个子难道我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电机轴按进去就行,不放心上点胶。买一套线自己换。
买个电机自己换上就行,动手能力强目测200 ...

感觉云天这个电机轴是设计问题,摔的时候没有碰到云台,这个电机是摔得时候震动给震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返修过一次nazav2 自己炸机把gps线断了,天线破裂,外壳损坏。
gps天线+外壳+数据线材料费20元,工时费6 ...

这样就太好了,300左右我都能接受,电机不用换新的,换一下轴承就行。云台电机这个轴按进去,下次震动一下还会脱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两千

两千元,那就和一次性用品没区别了吧。修的意义不大了吧。

网友:
就怕一些你看不见的地方破了 带着隐患上天 要命

网友D:
感觉要千把块。云台轴承可能歪了,你肉眼没经验看不出来的。跟直升机主轴一个道理。 电机还要听有没有奇怪的响声,转起来是否同轴。不能仅看外观的。当然具体的还是的发回去给他们定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要千把块。云台轴承可能歪了,你肉眼没经验看不出来的。跟直升机主轴一个道理。 电机还要听有没有奇怪 ...

那如果超过1000元还值得修吗?我飞控、gds、充电器、遥控器单独卖能卖1000元吗?如果可以,我还不如加些钱买架新的何必来回折腾修。我也玩直机的,玩三年了。,直机炸了,横轴主轴大桨大齿轮随便换,价格都很透,自己心理也完全接受。如果是450级别更是没有多钱。但精灵,看看官方那些配件的价格,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真是炸一次就报废了或者修的性价比不高。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节后返厂看情况吧,能修了修,修不了我也不黑人dji。实事求是吧。我相信只要我们心中充满正能量,努力做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太好了,300左右我都能接受,电机不用换新的,换一下轴承就行。云台电机这个轴按进去,下次震动一 ...

电机用手转动不流畅应该是磁钢移位了,打开电机挪回去就行了

网友:
估计1000+吧

楼主:
1000元出,说要。懒的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