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猛的往上推螺距的时候 飞机往右边倾斜

楼主(2016-02-04):
如题   陀螺仪 EBAR V2   舵机 KST 589MG

急速推上下螺距的时候飞机是左右摇摆的

网友:
用的玻桨还是碳桨?

网友:
你测过最高螺距时十字盘平不平。

网友:
十字盘不平,用十字盘调平器来调,很精准的,目测可不行

楼主:
没买到十字盘调平器    只是目测   用的是半碳半玻桨

网友:
尾巴感度高了

网友:
十字盘不平

网友(2021-08-27):
引用 楼主:
没买到十字盘调平器    只是目测   用的是半碳半玻桨

十字盘调平器还是需要一个的,一些必备工具可以事半功倍哦。

网友:
拿扎带绑主轴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