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改造

楼主(2016-02-04):
大家好,我准备买个遥控器,先练模拟器,现在看中了某宝的D7E,就是辽宁盘锦那家的,现在有几个问题咨询下老模们1辽宁盘锦那家的D7E买那个版本,和改装那些比较适合刚刚入门的新手,现在先练模拟器,然后再买个100S小六通,以后再上450,还想玩下固定翼。以后D7E够用吗?
2.模拟器网上能下吧。
3.充电电器我准备买A6+30A电源,但是不知道那家店靠谱点,怕买到假货以后出安全事故。诚信求老模介绍家店。

网友A:
买D7E不如买D10,手感不同D10会更好。功能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D7E不如买D10,手感不同D10会更好。功能基本一样。

主要是D10加控电,接收,价格高了,看了D7E改后功能也多了,价格还可以接受。

网友B:
d7e自己改,更便宜

网友:
100s要加24l01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自己改,更便宜

手艺不行,还有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艺不行,还有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是很了解。

网上都有教程,教程都很详细,自己改能省很多money

网友A:
d7Ert感不好,会练坏手感的,主要是控少,这两个控我都有,D7E最后给儿子玩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rt感不好,会练坏手感的,主要是控少,这两个控我都有,D7E最后给儿子玩模拟了。

你现在用什么控

网友:
D10和FS9

网友C:
玩过D7E,自己是D10,两个都可以刷三方固件。手感D7E太差,短接电阻后距离号称若干,其实有效距离(不失控)未必如说,D10个人感觉虽然略贵,但性价比远比7E为高,要说价差,不过一条烟的距离而已,看你的意思是想在航模的路上走得远一些,那还是建议不要省这点钱,妥妥的十通,而不是7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过D7E,自己是D10,两个都可以刷三方固件。手感D7E太差,短接电阻后距离号称若干,其实有效距离(不失控 ...

兄弟说出了我的想法~现在决定d10了~准备某宝的深圳国际电子城入~就是销量低~还有店家可以有偿加高频头,加那个高频头好~~我是新手问题有点多~真心求教

A7105:
伟力939/959四轴、V911电直、F929/939固定翼;哈博深 X4、Q4四轴;澄星6050等所有使用FLYSKY协议的;
CC2500:
泉速NANO CP\250V3,等所有使用Skyartc协议的
NRF24LE1:
驰远FBL80/100,伟力V922/V977,HP100,HCP100S

网友C:
只要能保证质量,加高频头那就更强大了。照我的看法:D10才是入门控。欢迎入坑

网友D:
这么说吧,充电器,还是a9plus+,不到400元搞定,以后只要不大电流充电,基本不用换了。遥控器,建议你富斯i6,完全能满足你,还有就是便宜,固件不建议新手刷。如果你以后深入玩下去,不管D10还是其他控,你都得换,到时你自己就知道换什么控了。不知道我这么说,会不会被认为是拖

网友E:
推荐i6的算是比较坑了!d10吧!准没错~至于高频头~24101够了~7105一般是四通机跟小四轴用到的!就看你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保证质量,加高频头那就更强大了。照我的看法:D10才是入门控。欢迎入坑

谢谢~上面那几个高频头可以一起加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充电器,还是a9plus+,不到400元搞定,以后只要不大电流充电,基本不用换了。遥控器,建议你富斯i ...

谢谢~我去看看富斯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i6的算是比较坑了!d10吧!准没错~至于高频头~24101够了~7105一般是四通机跟小四轴用到的!就看你需 ...

谢谢~没你们建议~光是加什么高频头~头都魔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i6的算是比较坑了!d10吧!准没错~至于高频头~24101够了~7105一般是四通机跟小四轴用到的!就看你需 ...

还有2401加了还需要弄别的吗

网友:
24101跟7105可以同时加的!但是玩六通的话24101够用了!伟力小鸡用的7185比较多~反正看你自己啊!想用到450的话就直接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