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00L落水后修复记

楼主(2016-02-04):
几个月前在河边飞500L时掉河中了,后来被人捞了起来,收了300元还给我了,然后又花了一笔钱修好,回顾一下花的钱吧。拿回飞机后检查,大桨断了,尾管弯了,头罩缺了个缝,十字盘损坏,相位臂弯曲,拉杆弯曲,大齿扫了,电调烧了,所有电子设备入水报废,轴承入水报废,其他结构还能用,最奇怪的是电池尽然没烧掉,可以用。于是开始买配件修复,尽然花了3000多块,真没想到,电机舵机买了后才想起售后服务,亚拓说电装可以半价换新,于是又花了800多换倒电机和4个舵机,就当将来买空机备用吧。其间由于亚拓十字盘需位大,所以买的是7075的十字盘。机器修好后飞了20几次,还是回到飞450L去练习自旋去了。这段时间练习了100来次吧,感觉控机的水平比以前高了不少。

楼主:
看张费用表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总价被挡住了 总计多少钱?

网友:
不如买新的,旧的当配件用!

网友B:
直接买新的多好,修花了钱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价被挡住了 总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新的多好,修花了钱不少啊!

是啊,没想到,一时心急就下单买了,确实后悔

网友:
买新的都可以了

网友C:
现在新春版,新的才4000元,还带MB

网友:
你这修下来比新的还贵,现在新春版才4000元,还带MB 和一块电池,你这个只不过是一个K8 ,居然要3700多,

网友C:
你这个飞机在水里泡了多长时间,怎么电子设备都报废了,我的飞机也落水了,完全浸泡在水里,不过水很浅,我一下就捞上来了,最多一分钟, 捞上来的时候还通着电,我赶快取下电池,回家之后拆开陀螺,舵机,接收机,把所有电子设备用电吹风吹两个小时,再过几天,确保所有水分都干了,在装上,通电,发现零损失,全部电子设备都是完好无损的一直用到现在,由于是炸在水里,水的阻力起到缓冲作用,机械设备也全部完好无损

网友:
在dji面前,宇宙牌看起来都这么良心

网友:
配件贵是浅规则

网友: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辈子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飞机在水里泡了多长时间,怎么电子设备都报废了,我的飞机也落水了,完全浸泡在水里,不过水很浅, ...

大概几小时后被捞起来的,但是被人放置了几天,拿回来时轴承都锈了,舵机里面还有水。接收和陀螺现在看来是能用的,但是不敢用了,我把他们装在小鸡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春版,新的才4000元,还带MB

所以看到新春版,心中那个恨啊

网友:
楼主节哀顺变,祝新年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几小时后被捞起来的,但是被人放置了几天,拿回来时轴承都锈了,舵机里面还有水。接收和陀螺现在看来 ...

别人捞上来放了几天你才找到?你怎么知道是谁捞上来的?你是怎么找到人家的?你的陀螺和接收机放在小机上正常不?